耳机和扬声器声音切换

楼主(2013-04-13):
最近在做一个耳机和扬声器切换的电路,插上耳机后声音从耳机输出,没插耳机时声音从扬声器输出,现在知道耳机插与不插可以通过耳机电路的一个管脚的高低电平来检测,但是怎么实现扬声器的关断呢(怎样使用耳机电路输出的这个检测信号?)?需要采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
模拟开关 继电器

网友:
如果是集成功放一般都有个mute脚,用这个就可以静音。

网友:
耳机插孔本来就有这个硬件切换开关的。

网友:
很多插座就带切换的。

网友:
老兄,您这是重复发帖吧?建议改一下吧。否则老大看到了,就X 了。

网友A:
我看两个版块发了同一帖子,ID危险了,自己自觉先删除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两个版块发了同一帖子,ID危险了,自己自觉先删除一个吧...

好吧,谢谢提醒啊

网友:
耳机座上直接带机械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