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8 片内128k 锁死问题。

楼主(2013-04-13):
我给Atmega88烧程序 选择片内128k时会把单片机锁死,选择8M的时候没有锁死现象发生,想问一下各位怎么才能避免锁死。试过一些方法解锁,但都没有效果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解答啊

网友:
这是烧写器本身的问题或者是烧写软件参数设置不当造成的,要看你用的什么软件和烧写器。

网友:
选择了片内128k後,烧写软件的时钟一定要放慢,最高不能超过 32KHz。

网友:
锁芯片就是麻烦,我都锁了好几块了,直接丢了

网友:
熔丝位配置出错了吧!我也出现过。。。

网友(2013-05-14):
和8分频有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