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学习AVR,第一次写程序,晒一下自己的矩阵键盘扫描.....

楼主(2013-04-13):
#include "keyboard.h"
//extern unsigned char flag_eprom;

void keyboard_init(void)
{
     DDRA=0xf0;          //PA.0-PA.3为输入,PD.4-PD.7为输出
     PORTA=0xf0;                         //PA.4-PA.7输出高电平
}

/*按键扫描函数*/
unsigned char read_keyboard(void)
{
    unsigned char key_value=0;
    unsigned char key_row=0x01;//用于行扫描
    unsigned char key_col=0x10;//用于列扫描
    unsigned char i,j=0;

    for(i=1;i<=4;i++)
    {
        PORTA=0xf0;
        PORTA=~key_col;
        key_col<<=1;
        if((PINA&0x0f)<0x0f)
        {
            delay_ms(10);
            if((PINA&0x0f)<0x0f)
            {
                for(j=0;j<4;j++)
                {
                    if((PINA&key_row)==0)
                      {
                        key_value=(i+j*4);
                        while((PINA&0x0f)<0x0f);
                        switch(key_value)
                            {
                                case 1: return 4; break;
                                case 2: return 1; break;
                                case 3: return 2; break;
                                case 4: return 3; break;
                                case 5: return 5; break;
                                case 6: return 6; break;
                                case 7: return 7; break;
                                case 8: return 8; break;
                                case 9: return 12;break;
                                case 10:return 9; break;
                                case 11:return 10;break;
                                case 12:return 11;break;
                                case 13:return 13;break;
                                case 14:return 14;break;
                                case 15:return 15;break;
                                case 16:return 16;break;
                                default:return 0; break;
                            }
                      }
                    key_row<<=1;
                }
            }
        }

    }
    return 0;

}

网友:
不错的啊,平时没怎以用AVR,STM32用得多

网友(2013-06-12):
我也是新人,关注一下

网友:
我也是新人

网友(2013-07-16):
我也是新手,多多交流

网友A:
我发现坛子里好多人的例程都有空转的dela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坛子里好多人的例程都有空转的delay

我也觉得这样不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比如这个时候让cpu干其他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这样不好,有什么好的办法呢,比如这个时候让cpu干其他事  ...

UCOSii,简单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COSii,简单实用

嗯,那是跑操作系统了,如果不跑操作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那是跑操作系统了,如果不跑操作系统呢

用定时器产生时间片嘛

网友:
好好看马老师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坛子里好多人的例程都有空转的delay

求不空转的DELAY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不空转的DELAY

坛子里有,用定时器产生一个时间片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有,用定时器产生一个时间片信号

真心求地址或标题,找不到啊

网友:
这也太烂了.做产品,通常不能这样写程序的.

网友D(2014-03-21):
楼主,我学过51单片机,现在想学avr。请问用什么编程软件,要能够结合protue用的

网友:
按键检测有很多思路,去抖动时尽量不要用delay,因为它会浪费系统时间,程序写大了,程序效率太低

网友:
我给你个单按键检测程序,供参考,

网友:
uchar get_key(void)
{
        uchar     temp;
        //temp_1 = PINB & 0xe0;
        temp   = ((PINC & 0x30) | (PINE & 0x48));
    switch(key_cnt)
        {
            case 0:
                        if(temp == 0x78)
                        {
                                return 0xff;
                        }
                        else if(temp == 0x68)//扳机
                        {
                                key_cnt = 1;
                        }
                        else if(temp == 0x58)//上弹
                        {
                                key_cnt = 2;
                        }
                        else if(temp == 0x70)//消音
                        {
                                key_cnt = 3;
                        }
                        else if(temp == 0x38)//枪型切换
                        {
                                key_cnt = 4;
                        }

                break;
                case 1://抖动
                    if(temp != 0x68)
                        {
                           key_cnt = 0;
                           return 0xff;
                        }
                        else
                        {
                            key_cnt = 5;
                                return 1;
                        }
                break;
                case 2://抖动
                    if(temp != 0x58)
                        {
                           key_cnt = 0;
                           return 0xff;
                        }
                        else
                        {
                            key_cnt = 6;
                                return 2;
                        }
                break;
                case 3://抖动
                    if(temp != 0x70)
                        {
                           key_cnt = 0;
                           return 0xff;
                        }
                        else
                        {
                            key_cnt = 7;
                                return 3;
                        }
                break;
                case 4://抖动
                    if(temp != 0x38)
                        {
                           key_cnt = 0;
                           return 0xff;
                        }
                        else
                        {
                            key_cnt = 8;
                                return 4;
                        }
                break;

                case 5://有效后是否抬起
                        if(temp == 0x68)
                        {
                            return 5;
                        }
                        else
                        {
                            key_cnt = 0;
                        }
                break;
                case 6://2按键是否抬起
                        if(temp == 0x58)
                        {
                            return 6;
                        }
                        else
                        {
                            key_cnt = 0;
                        }
                break;
                case 7://有效后是否抬起
                        if(temp == 0x70)
                        {
                            return 7;
                        }
                        else
                        {
                            key_cnt = 0;
                        }
                break;
                case 8://2按键是否抬起
                        if(temp == 0x38)
                        {
                            return 8;
                        }
                        else
                        {
                            key_cnt = 0;
                        }
                        break;
        }
        return 0xff;
}

网友:
平时基本上都是STM32,顶一下吧

网友:
AVR慢慢改STM了

网友E:
矩阵按键用行列扫描效率低,可以用翻转检测,效率会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矩阵按键用行列扫描效率低,可以用翻转检测,效率会高很多

谢谢,收到。

网友:
定时器+状态机

楼主(2014-05-03):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学过51单片机,现在想学avr。请问用什么编程软件,要能够结合protue用的 ...

我用的是CVAVR,也是刚刚开始学习啊,加油!

网友:
这个键盘扫描程序,用起来应该会有不灵敏的情况。

网友(2014-11-04):
把去抖动的 延时 改一下,用定时器中断扫描方式实现就更好了

网友:
学习了,总结帖:去抖不用延时,不用行列扫描效率低,用翻转检测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