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FET430UIF升级失败

楼主(2013-04-13):
我的msp430仿真器在IAR5.4中升级失败以后,我决定自己修一下,参考阿莫上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3631-1-1.html,但是我发现在用TUSB3410 EEPROM Burner Application时出现了问题我没办法解决,现在希望有大侠帮我一下, 我打开TUSB3410 EEPROM Burner这个软件是出现了这个错误   然后烧写的时候烧写不成功。求大侠帮忙啊

网友:
貌似这个软件win7支持不好。

网友(2013-05-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1.用mspfet把eeprom.txt下载进去。不知道你的仿真器是什么版本的,如果是支持通过usb3410 bsl烧写1612的版本的话,插上烧写的跳线,去下24c,这时可以顺利的烧进去eeprom.txt,接下来,拔下数据线,去下跳线帽,然后插上数据线,再出去抽根烟(不要抽太快啊),2.抽过烟后,拔下数据线,插上跳线帽,烧写1621.txt,ok。我做到这一步了,但是还不能用呢,我还在找问题,不过固件算是刷回来了

网友:
补充一下,取消跳线帽,后应该焊接上24c再插上数据线,然后抽烟,写漏了,呵呵

网友:
我用过430USB型的仿真器升级,刚开始也是失败了。后来把仿真器JITAG口从仿真板子上拔下来就可以升级了。不知道你是这个原因不。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的比较惨,回厂返修说是单片机烧了,又花钱换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