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ratus II 怎样烧录芯片

楼主(2013-04-13):
请问怎样用quartusII 烧录芯片?芯片磨掉了怎样识别芯片型号?介绍那个有视频也可以,谢谢!

网友A:
还想要视频
楼主真是无知无畏

网友:
啊? 找个教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想要视频
楼主真是无知无畏

小弟是无知,有没有人指点下,真的找了很久没有烧录芯片的详细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是无知,有没有人指点下,真的找了很久没有烧录芯片的详细方法。

芯片磨掉了怎样识别芯片型号?这个是不可能有视频介绍了
至于怎么下载;这个应该有很多资料;
可以搜搜黑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磨掉了怎样识别芯片型号?这个是不可能有视频介绍了
至于怎么下载;这个应该有很多资料;
可以搜搜黑 ...

我表达不清楚不好意思,其实我的意思是怎样烧录芯片,当未知的型号怎样识别如xilinx  ise软件也有这个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一般我直接用jtag里的jic进行烧录,quartus的配置芯片其实算比较少了的吧,一般常用的有epcs1,epcs4,epcs16,你分别式过来就行,如果不知道jic怎么烧录,具体百度

楼主:
我自己来吧!我问了别人auto detect 这个可以扫描芯片型号,这个论坛菜鸟是很难学到东西的,问了很多,没有一个有心指导,只会叫人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