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看下 这是怎么回事 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13):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没添加C文件吧

网友:
符号无法解析。有可能是函数或变量名错误,或者是函数变量没有声明,也可能是一些库没有包含。LZ好好检查一下。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去软件的help里面找,大多数问题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