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语言请教:怎样把两个寄存器的高位和低位组合成新....

楼主(2013-04-13):
假如把30H的高位和31H的低位组合成一个新的字节,汇编语言怎么编程,水平太烂,自己搞不出来,向高手请教。

网友:
mov a,30h
anl  a,#0f0h
xch a,31h
anl  a,#0fh
anll a,31h

楼主:
真快,谢谢楼上的高手

网友A:
估计2楼的结果总为#00h哈哈!
ANL 30H,#0F0H;30单元去低4位
ANL 31H,#0FH  ;31单元去高4位
MOV A,30H       ;把30单元的数传送到累加器A
ADD A,31H         ;30单元与31单元数据组合结果存于累加器A

总共6个机器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2楼的结果总为#00h哈哈!
ANL 30H,#0F0H;30单元去低4位
ANL 31H,#0FH  ;31单元去高4位

谢谢你,这么晚还在回帖。
我觉得2楼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2楼的结果总为#00h哈哈!
ANL 30H,#0F0H;30单元去低4位
ANL 31H,#0FH  ;31单元去高4位

2楼最后一条错了,改为ORL A,31H

网友:
拆字拼字  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2楼最后一条错了,改为ORL A,31H

是打错了!
要说最简短吗! 下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

MOV  R0, #30H
MOV  A, 31h
XCHD  A, @R0

=============
MOV  A, 31h
XCHD  A, 30h

网友C:
4L对了,LS错了XCHD只交换低4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4L对了,LS错了XCHD只交换低4位

错了吗!哈, 我正在研究stm8s 奇偶 C怎么估优化。喝点水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L对了,LS错了XCHD只交换低4位

30H和31H的低四位交换后,30H不就是结结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打错了!
要说最简短吗! 下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

后两条语句去掉不要,因为30H里就是最后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H和31H的低四位交换后,30H不就是结结果吗?

确实,没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