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里边的ADC有什么用?

楼主(2013-04-13):
想问一下,传感器里边的ADC是有什么用吗,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A:
应该是把传感器测量得到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吧。让你可以通过MCU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把传感器测量得到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吧。让你可以通过MCU读取。

不好意思,问题描述得不详细..我是想问下加速度传感器LIS3DH里边的ADC有什么用,还有那个OUT_ADC1_L和OUT_ADC1_H读出来的数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把传感器测量得到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吧。让你可以通过MCU读取。

关于数据融合部分,其实之前就有在看,不过到现在还是没有整体的概念。可以指教一下该从哪入手,用什么算法,需要什么知识这方面的建议吗?或者推荐一些入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