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asp驱动(x64)

楼主(2013-04-13):
有没有可以在win8上装的usbasp驱动(x64)?
   跪求!!!

楼主:
求大神帮忙啊!!!在线等

网友:
我有个是32位的,真是可惜。

网友:
都能装在win8上, 按着shift重启机器,进入调试模式,选择安装没有签名的驱动即可。

网友:
http://libusb-win32.sourceforge.net
可以使用在win8 x64下面,而且不需要进入调试模式,使用avr fighter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