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发射,如何提高功率

楼主(2013-04-13):
  如图,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如何提高超声波发射的功率,让其覆盖更大的范围?

  如果使用一下电路功率会不会提高?

网友A:
这玩意应该能加功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

你好,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呢,变压器如何加在电路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应该能加功放吧?

应该怎么加啊,有不有电路图来说明一下呢

网友C:
三极管加变压器

网友:
图有点类似于参考反激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加变压器

三极管加变压器,是不是这样的,在信号输入端,加一个变压器把3v的信号,提高比如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

变压器是不是要加在信号的输入端,把信号电压变大,如我上面画的那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怎么加啊,有不有电路图来说明一下呢

就四根线,俩输入俩输出。还问怎么连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026064231

网友:
你理解错了;
首先你要看“超声波换能器”的手册,确定它的最大电压;
然后这样接;
变压器什么的对于你种菜鸟还是算了吧;

网友C:
电阻代表超声波换能器;signal是信号输入端,有必要的话加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四根线,俩输入俩输出。还问怎么连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8yP9pp&id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代表超声波换能器;signal是信号输入端,有必要的话加限流电阻;

谢谢了~~

网友D:
最简单是加个电感,利用截止的反冲电压提高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是加个电感,利用截止的反冲电压提高发射功率

你指的是在我的原图上加个电感就行吗,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呢?

网友:
从来 没有好好研究过超声波模块, 手边有几个头子,有空折腾一下。

网友E:
我研究超声波模块的时候看到过一种方案,还挺精巧的。就是用一片MAX232芯片来驱动超声波发射头,输入信号接MAX232 5v的TTL输入,输出接MAX232的RS232电平输出。其实就是利用了232芯片里的升压电荷泵。LZ可以试试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研究超声波模块的时候看到过一种方案,还挺精巧的。就是用一片MAX232芯片来驱动超声波发射头,输入信号接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