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nRF24L01发射接收分立程序到收发一体有个过不去的坎

楼主(2013-04-13):
msp430G2553+nRF24L01发射接收分立程序到收发一体有个过不去的坎????

这是硬伤啊!!!!

发送,接收,分开调试,就是成功,没有一次例外。
但是由于实验需要,要能发射,而且能接收数据。
把这两个程序想调成收发一体。
可就是成功不了。
而且很奇怪的是,每次第一次烧尽程序后,运行不错。很好。数据明显有对传。
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就没了影,明显不对。
现在编辑环境是CCS5.
请各位给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测试的时候也是,一般能成功,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2401的中断脚一直是低电平,没办法进中断,就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的时候也是,一般能成功,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2401的中断脚一直是低电平,没办法进中断,就死掉了 ...

我现在一个发一个收,用ccs5调试的时候,接收数据非常好。但是,我还是发现状态标志一直是0x0e,按道理说,数据发送成功后应该为0x2e,不是吗???
我就郁闷了,

网友:
改变一下CE的电平,不能一直让CE置高,定期的拉低一下就好

网友(2013-06-07):
估计是你没有清状态位,还有发送、接收fifo也是要清的,否则会出现你这种情况,进不了中断。

网友(2014-03-15):
感觉是初始化没有初始化好,下载好程序把电源关掉再上电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2014-04-16):
真的很多问题,最近也在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的时候也是,一般能成功,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

2401的中断脚一直是低电平,没办法进中断,就死掉了 ...

师兄,你的问题和我一样!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指教一下,谢谢!我的可以收发1分钟左右吧,再之后就是模块是中断状态,mcu中断就是进不去,我的是飞思卡尔16位mc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师兄,你的问题和我一样!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指教一下,谢谢!我的可以收发1分钟左右吧,再之后就是模块 ...

你一次发了多少数据啊?这个和你发送的数据量是有关系的。

有可能在发送数据的时候,中间有干扰,使2401没有发送成功当前的数据,他会自己重发,这个是很占用时间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往里写了新的数据,
那么新的数据就会把老的数据覆盖,接收端就永远收不到上一包数据了,就一直等待重发。

标准论坛尾巴。当你看到这个尾巴的时候就知道你的回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次发了多少数据啊?这个和你发送的数据量是有关系的。

有可能在发送数据的时候,中间有干扰,使2401 ...

我就是一次发32个byte啊,中断时缓存和中断标志都清空了,结果还是不行现在,纠结的啊!数据发的不多,

网友:
改少一点吧,32基本就是这个芯片的极限了。改成16个就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