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XX已带我们进入双核时代,给些双核的程序相关资料!

楼主(2013-04-14):
LPC43XX已带我们进入双核时代,下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些关于多核程序编写资料,
以备我们程序员不时之需!这里主要是网上找到的关于PolyCore。目前自己还没弄清楚,
大家一起来看吧,附件如下:

网友:
强大啊,学无止境。。。

网友:
等这个芯片等了半年多,买不到啊~

网友A:
应该挺好买的,我们已经用在项目上了。不过就是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
建议选用前仔细看看Errata 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挺好买的,我们已经用在项目上了。不过就是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
建议选用前仔细看看Errata Sheet。 ...

请问在哪家代理买的,今天刚听说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挺好买的,我们已经用在项目上了。不过就是有些不大不小的问题。
建议选用前仔细看看Errata Sheet。 ...

很想知道,实际应用当中, 这种非对称双核在程序设计上,是怎么做的?
从数据手册上看,两核对应的一个数据地址空间还是一个,也就意味着
两个CPU对于内存的访问会存在竞争,表明两个CPU不可能独立的同时运行,
这样效率是不是很低!

网友B:
很关注这个片子,性价比非常高,不知道楼主从哪里买的片子

网友:
是啊。目前来源是个问题。

网友:
昨天和ZLG聊了一下,他们说可以弄到片子,准备上手式一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关注这个片子,性价比非常高,不知道楼主从哪里买的片子

目前手里也没这个片子,今天问了下代理,说是有样片,
LPC4350已量产,LPC4357还有样片,且是LQFP封装的!

只是双核的开发模式目前尚无太多的资料,还有这种异步两核且内存完全共享
的结构到底并行的效率有多高,还需要斟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想知道,实际应用当中, 这种非对称双核在程序设计上,是怎么做的?
从数据手册上看,两核对应的一个数 ...

不会。一个在取数据的时候,另外一个可以做运算。分析一下汇编代码,合理安排算法,就不会损失太多。
DMA那些也是共享内存和总线的,并不会明显拖慢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一个在取数据的时候,另外一个可以做运算。分析一下汇编代码,合理安排算法,就不会损失太多。
DMA ...

如果靠分析汇编来安排代码,岂不是太复杂了!

网友:
lpc4357 flash有2块,内存也分成几块的,合理安排程序运行空间,应该可以做到比较高的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靠分析汇编来安排代码,岂不是太复杂了!

你看下汇编就知道了,M3的程序编译出来,读取数据的指令并不是很多。一般来说,半数以上时间在运算。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这都已经双核了啊,真快

网友(2013-12-22):
lpc437x已经三核了,跟不上啊

网友:
也在学习4357。大家一起多交流

网友(2014-06-04):
MCU也进入双核时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手里也没这个片子,今天问了下代理,说是有样片,
LPC4350已量产,LPC4357还有样片,且是LQFP封装的 ...

这种双核的内存分配应该是固定的,而非动态的。例如总共有136KB的内存。其中12KB分配给M0内核。对于M4来说,这12KB是不可见的。当然这种分配也是人为分配。
这种双核最大的好处是M0可以做一个智能的协处理器。如果DMA你觉得太呆板,可以用M0来做相对智能点的处理。
看看LPC4370的结构应该就好理解了。4370的SGPIO口挂接在一个M0上。其实就是给SGPIO口做一个智能处理模块。不过需要自己编写代码以实现需要的功能。
此时如果SGPIO挂接了一个摄像头。那M4会让M0把摄像头的数据都处理好,打包好后,放到约定区域,这时M4在过来读取使用。减少M4的负担。
换个角度,用M4当作协处理器。M0做主控也不错。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有不足之处还望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