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乒乓操作采集saa7113数据,怎么搞啊,求救呀

楼主(2013-04-14):
最近做视频呢,碰到采集7113的数据的问题了,把采集到的数据写入一篇sram,同时读出另一sram的数据送至saa7128,不知道该怎么做,新手啊,请会的前辈教教我呀、

网友A:
打乒乓球一样的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乒乓球一样的机制。

总感觉中间会丢失数据,哥们儿有例程吗?可以给我参考参考吗?

网友B(2014-07-04):
哥们能发个7113的例子看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能发个7113的例子看看么

你是要IIC配置  还是FPGA对它数据采集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要IIC配置  还是FPGA对它数据采集的程序?

想请教下,我现在想能不能用7113做4路实时视频,通过iic配置做4路输入切换;这样用iic配置到视频输入生效这段时间长不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下,我现在想能不能用7113做4路实时视频,通过iic配置做4路输入切换;这样用iic配置到视频输入生效 ...

这个没有试过,不过7113有一个测试输出pin,你可以将四路输入视频进行切换,然后通过该管脚观察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试过,不过7113有一个测试输出pin,你可以将四路输入视频进行切换,然后通过该管脚观察输出。 ...

嗯,到时候用示波器看看切换时的间隔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有试过,不过7113有一个测试输出pin,你可以将四路输入视频进行切换,然后通过该管脚观察输出。 ...

老兄你好,我配置的7113通道1提取的图像不正常:

还有我测输出pin,无输出,
请教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能不能贴一部分代码给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好,我配置的7113通道1提取的图像不正常:

还有我测输出pin,无输出,

没有出现过你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先 观察一下 输入的视频源有没有问题,再看看输入到7113之间的电路有没有问题,需要一个75欧姆的阻抗匹配电阻,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可能是哪块儿 寄存器配置得不正确,因为你测试pin无输出。我晚上上传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