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第一次画 PCB,求大神帮忙看看DRC检验后的信息,

楼主(2013-04-14):
我把之前的连接部分出现的问题都解决了 就剩下这几个了,虽然显示的都是0 但感觉是前两条是间距设置的有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设置,还有就现在的情况打板会出问题么?求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Protel 99 se环境。。。

网友A:
擦,楼主没过四级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楼主没过四级嘛

额 这有关系么?呵呵, 六级两年前过的,现在都忘了 还请您明示啊 对这个软件不是很熟悉,心里没底 。。。新手哈

网友A:
Rule violation(违反规则):0
这还用说啥哦

网友B:
结果挺好哦。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le violation(违反规则):0
这还用说啥哦

懂了,,这下有底了 呵呵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挺好哦。通过。

这下有底了,以后也有个参考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挺好哦。通过。

非常感谢~~

网友C:
violations detected:0
发现违反规则:0
楼主可以放心了。希望你调试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violations detected:0
发现违反规则:0
楼主可以放心了。希望你调试顺利

谢谢 了,还有个问题不确定。下午的时候我又把整个过成捋一遍 想做个笔记啥的,,我设置了几个地方, 前两个图片是我做的设置,第三个的左上角的那个孔本来是在禁止布线层画的,将来装螺丝的。。有个问题是 上午的这个孔里是没有铺铜的,现在却铺上了。。。禁止布线层的画的封闭的圈也能铺上铜???上午却没有这个情况。还有就是DRC检验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有问题么?还请您指点一下。。小弟三天前才开始搞这个 水货一个 呵呵 毕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了,还有个问题不确定。下午的时候我又把整个过成捋一遍 想做个笔记啥的,,我设置了几个地方, 前 ...

把去除死铜那个勾上试试。还有,安装孔附近那个是不是晶振啊,距离安装孔是不是太近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去除死铜那个勾上试试。还有,安装孔附近那个是不是晶振啊,距离安装孔是不是太近了点... ...

应该是个直插的电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去除死铜那个勾上试试。还有,安装孔附近那个是不是晶振啊,距离安装孔是不是太近了点... ...

昨晚上找了个同学帮忙解决了。。 他是布铜前把第一幅图的安全距离调成了 30mil ,布铜的时候将左下角的两个参数改小了这样布出的铜就比较密了,安装孔也没有再布上。两层都布完后 又将安全距离改回了 20mil, 感觉挺有道理的 呵呵 。。谢谢你啦~~

网友E:
画图从来不开DR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画图从来不开DR的路过

新手 一步步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个直插的电容啊。。。。

对 就是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就是个电容

这是什么电容啊?我只见过直插的点解电容哎..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楼主没过四级嘛

lz大哥是洛阳的??咱都是河南老乡哈,,我新乡的,在河北上学,7月回家工作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lz大哥是洛阳的??咱都是河南老乡哈,,我新乡的,在河北上学,7月回家工作 呵呵 ...

其实我是商丘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是商丘的,哈哈!!!

那也是老乡哈 ,看你淘宝是在洛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是老乡哈 ,看你淘宝是在洛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