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jlink-arm-ob不能下载的问题

楼主(2013-04-14):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第一次下载可以,以后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本人新手,请指教

楼主:
是我的板子或者调试器坏了?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板子是什么型号,什么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野火STM32

插没插屏幕啊,如果插屏幕了,看一下屏幕背面的 IOL和IOX这两个引脚的插针有没有,如果有把屏幕背面的 IOL和IOX这两个引脚用剪钳直接剪掉再试试。

楼主:
插了屏幕以后出现问题,拔了以后就可以用了,我试一下

楼主:
可以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