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SC1970的疑问??

楼主(2013-04-14):
求解:我用高频三极管2SC1970(Vcc=12V)做了一个串联谐振电路,基极输入的是5v 4MHz的正弦波,从集电极输出的却是几十MV的电压,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A:
2SC1970是高频功率放大管!放大频率为175M,那输入几兆也太小了吧!我现在也在调2SC1971,也没出来!共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C1970是高频功率放大管!放大频率为175M,那输入几兆也太小了吧!我现在也在调2SC1971,也没出来!共勉! ...

是不是输入频率越高,功率放大的越大啊?

网友:
管子没有工作
基极输入5V电压,功放管工作在丙类状态,仔细测量一下基极波形,可能的情况有两种:1,管子坏,2,L3电感坏

网友:
集电极接的电容电感參数怎么来的呢?必須先知道集电极输出阻抗及負载將兩者做阻抗匹配。
集电极输出阻抗对应于导通角度及相对应的集电极电流 ,导通角度与基极输入幅度有关,詳情見书本。
才5MHz而己直接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