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TQ2416在MDK中的裸奔的例子

楼主(2013-04-14):
2416的资料实在是少,于是只能自己摸索了
在DDR2中裸奔
程序很简单LED闪烁
启动代码很少 时钟是默认的 甚至中断向量都没设置 但不防碍点灯
灯点起来了 后面的都好说

楼主:
新手上路  有错误还望指正

网友A:
不错,顶一下

用JLINK直接调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顶一下

用JLINK直接调试吗?

对

网友B:
你用啥板子,最近也想整个2416的板子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啥板子,最近也想整个2416的板子玩玩。

TQ2416

网友C:
LZ你的板子带几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的板子带几寸屏

4.3  480*272

网友:
LZ买的是天嵌科技的吗

网友D:
天嵌,唉不想说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嵌,唉不想说他。

怎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Q2416

LZ,我试了下,出现这个错误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不知LZ是否遇到过,,,求助

网友E(2013-08-15):
问下楼主,这个裸机程序无法下载到板子上,有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下楼主,这个裸机程序无法下载到板子上,有解决的办法吗?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有提示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   有提示错误?

我也用的是TQ2416的板子,在下载的时候提示如下面的两个图,帮忙分析下。
1、下载过程输出:
Load "Z:\\Project\\ZQ\\Software\\TQ2416\\LED\\OBJ\\LED.axf"
ProjectFile = Z:\Project\ZQ\Software\TQ2416\LED\JLinkArm_Target 1.ini
Info: Device "UNSPECIFIED" selected (0 KB flash, 0 KB RAM).
Device = S3C2416
Info: Device "UNSPECIFIED" selected (0 KB flash, 0 KB RAM).
VTarget = 3.293V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Info: CP15.0.0: 0x41069265: ARM, Architecure 5TEJ
Info: CP15.0.1: 0x1D152152: ICache: 16kB (4*128*32), DCache: 16kB (4*128*32)
Info: Cache type: Separate, Write-back, Format C (WT supported)
Info: RTCK is not connected
Info: Auto JTAG speed: 8000 kHz
Info: J-Link: ARM9 CP15 Settings changed: 51078 from 78, MMU Off, ICache On, DCache Off
Info: RESET has cleared breakpoint, using default reset strategy.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Info: CP15.0.0: 0x41069265: ARM, Architecure 5TEJ
Info: CP15.0.1: 0x1D152152: ICache: 16kB (4*128*32), DCache: 16kB (4*128*32)
Info: Cache type: Separate, Write-back, Format C (WT supported)
Info: Resetting TRST
DLL version V4.62, compiled Jan 25 2013 15:19:47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Nov 14 2012 22:34:52
Hardware: V8.00
Hardware-Breakpoints: 2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0
Found 1 JTAG device, Total IRLen = 4:
Id of device #0: 0x07926F0F
ARM9 identified.
JTAG speed: 1000 kHz
Info: RESET has cleared breakpoint, using default reset strategy.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Info: CP15.0.0: 0x41069265: ARM, Architecure 5TEJ
Info: CP15.0.1: 0x1D152152: ICache: 16kB (4*128*32), DCache: 16kB (4*128*32)
Info: Cache type: Separate, Write-back, Format C (WT supported)
Info: Resetting TRST
JTAG speed: 1000 kHz
Insufficient RAM for Flash Algorithms !
Full Chip Erase Failed!
Load "Z:\\Project\\ZQ\\Software\\TQ2416\\LED\\OBJ\\LED.axf"
ProjectFile = Z:\Project\ZQ\Software\TQ2416\LED\JLinkArm_Target 1.ini
Info: Device "UNSPECIFIED" selected (0 KB flash, 0 KB RAM).
Device = S3C2416
Info: Device "UNSPECIFIED" selected (0 KB flash, 0 KB RAM).
VTarget = 3.293V
Info: TotalIRLen = 4, IRPrint = 0x01
Info: CP15.0.0: 0x41069265: ARM, Architecure 5TEJ
Info: CP15.0.1: 0x1D152152: ICache: 16kB (4*128*32), DCache: 16kB (4*128*32)
Info: Cache type: Separate, Write-back, Format C (WT supported)
Info: RTCK is not connected
Info: Auto JTAG speed: 8000 kHz
Info: J-Link: ARM9 CP15 Settings changed: 51078 from 78, MMU Off, ICache On, DCache Off
Info: RESET has cleared breakpoint, using default reset strategy.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Info: CP15.0.0: 0x41069265: ARM, Architecure 5TEJ
Info: CP15.0.1: 0x1D152152: ICache: 16kB (4*128*32), DCache: 16kB (4*128*32)
Info: Cache type: Separate, Write-back, Format C (WT supported)
Info: Resetting TRST
DLL version V4.62, compiled Jan 25 2013 15:19:47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Nov 14 2012 22:34:52
Hardware: V8.00
Hardware-Breakpoints: 2
Software-Breakpoints: 8192
Watchpoints:          0
Found 1 JTAG device, Total IRLen = 4:
Id of device #0: 0x07926F0F
ARM9 identified.
JTAG speed: 1000 kHz
Info: RESET has cleared breakpoint, using default reset strategy.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Info: CP15.0.0: 0x41069265: ARM, Architecure 5TEJ
Info: CP15.0.1: 0x1D152152: ICache: 16kB (4*128*32), DCache: 16kB (4*128*32)
Info: Cache type: Separate, Write-back, Format C (WT supported)
Info: Resetting TRST
JTAG speed: 1000 kHz
Insufficient RAM for Flash Algorithms !
Full Chip Erase Failed!
2、截图在附件的图片里面;
3、麻烦看下,谢谢,

楼主:
我这个是RAM中运行的  你是烧到FLASH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RAM中运行的  你是烧到FLASH里?

恩,没有相应的烧录算法,没法烧录

网友(2014-10-25):
我也是买了块S3C2416r板子,这两天看什么GCC,什么LINUX,烦都烦死了。
到处找相关资料,连个头文件都找不到。真的是系统天下了吗?

网友F:
如何下载到NAND FLASH中能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下载到NAND FLASH中能够运行

可以自己写一个烧写程序  下到内存运行

网友(2015-02-23):
不知楼主还祼奔否?
我也刚学2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