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好的更新】小静的ARM学习日志02期--PC+Linux+ARM操作合集

楼主(2013-04-14):
    时间好快啊,小静已经十天没有和大家“见面”啦~~

    原本打算三天左右给大家更新一期视频的,这次间隔这么久,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身体的原因(对花粉过敏一直打喷嚏>_<|| ~~),另一方面是优酷上传之后会把原来的视频压缩成FLV格式,画面很不清晰,尝试了很多种办法,效果还不是太理想。不管什么理由,视频没能及时更新,都要向大家说声抱歉,特别是向那些关心小静的朋友们!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这期视频包含了比较多的内容。而且,前段时间也跟着师傅们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希望下期视频能给大家更多更实用的帮助~春天气温多变,尤其是北方,大家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哟~

   PS:昨晚又自娱自乐外加自作多情的做了个小短片,放在了视频最后,希望让大家工作学习累了可以稍稍轻松一下,始终有个好心情~

    这一次的视频更多是给大家演示一下PC+Linux+ARM的基本操作。主要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先知道Linux安装和ARM+Linux的基本使用,有了一个大致的理解和轮廓后再去学习理论。我个人的习惯是先让程序跑起来,然后再去想这个过程具体是怎么实现的。思路仅供参考,(*^__^*) 嘻嘻……

本期视频主要分为:
1.虚拟机的安装与配置
2.PC机Linux系统下的编程操作
3.ARM11平台下Linux系统搭建
4.ARM11+Linux流水灯实现

    在下期视频中,我会和各位朋友分享一下自己是如何从零开始设计嵌入式的小项目,是这个星期公司新员工培训的内容,感觉还是很有帮助的。包括芯片选型、原理图设计、Layout、BOM检查、基本的BGA焊接调试以及Linux下的编程操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把对各个技术细节的描述尽可能详细的分享给大家,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将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换成了自己的理解。

    如果朋友们感觉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者对视频、对技术本身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帖子中回复一下。我会非常期待各位前辈的指点与建议,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小静能不断进步,并为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

------------------------------------------------------------------------------------第二部分-----------------------------------------------------------------------------------------------

        同样先把视频的链接贴上来:

           第二期优酷版在线观看地址       优酷“超清”的效果还可以,如果大家依然觉得不够清晰,可以下载网盘高清版源文件 300多M

           第二期视频清晰原版网盘下载

    在这里需要再和大家道个歉(哎?!我又错了~),讲驱动程序的时候把“驱动程序”说成“驱动函数”了,口误口误。最近总是函数来函数去的都说出惯性了…整个人简直了都…

------------------------------------------------------------------------------------第三部分----------------------------------------------------------------------------------------------------
下面针对本期视频的内容再进行一下补充描述:

一、Ubuntu虚拟机的安装过程

1.准备工作(两个文件):
ubuntu-12.04-desktop-i386.iso
2.安装VMware虚拟机软件(VMware模拟了一台PC机,给我们安装Ubuntu虚拟机提供了一个平台)
3.创建Ubuntu虚拟系统镜像(相当于把Ubuntu系统盘放入PC的光驱)
4.编辑虚拟机的设置
5.Install Ubuntu系统(相当于PC下Ubuntu系统的安装过程)

通过这个类比希望可以让大家更加清楚地了解VMware与Ubuntu的关系。

二、虚拟机的小配置问题

1.在VMware虚拟机安装的过程中呢,有一步操作是输入序列号,看了之后估计大家都懂的,就不多解释了…!
2.安装虚拟机的过程中“处理器的核心数的选择”选项:虚拟机的核心数取决于PC机CPU的核心数,是指虚拟机在运行时用到的PC机CPU核心的数量,这个数量应该小于或等于PC机的核心数;在内核编译阶段为了提高编译速度,用到了-j4的参数,而这个4就是与之前自己设置的虚拟机处理器的核心数有关,也与我所使用的是4核CPU有关。

三.Uboot,zImage与Fs的编译指令

1.Uboot:
      首先,进行开发板相应的型号编译(不同的开发板型号指令有所不同,这里我就把我的贴上来):make forlinx_nand_ram256_config
         第二步就是make生成u_boot.bin文件,一个指令:make;
      Uboot的编译就结束啦~

2.zImage:
      简单的一个指令:make zImage –j4
         编译生成的zImage存放在aech/arm/boot/目录下

3.yaffs2文件系统:
      这里需要准备文件系统的准备工具,准备好之后,也只需一步操作:
      ./mkyaffs2 FileSystem_Yaffs2 rootfs.yaffs2

四、uboot、zImage与FileSystem的关系

    初始化
      ↑
      U-Boot → zImage → FileSystem

U-Boot主要负责进行环境初始化并将zImage(内核的镜像)引导至内存,然后将控制权交由内核,内核再去加载文件系统。

五、U-Boot 和 Linux 源码下载地址

    U-BOOT源码下载地址

      Linux内核源码下载地址

六、ARM+Linux硬件操作流程及对代码的简单理解
七、NFS挂载网络文件系统

①准备NFS文件系统目录
1. 准备 NFS 文件系统目录
启动 nfs 服务之前,必须在 Ubuntu 上准备好 NFS 共享目录。
例如 , 我们采用 Ubuntu 的 “ /jingjing/root ” 作为 NFS 共享目录 , 就需要将FileSystem-Yaffs2.tar.gz 压缩文件拷贝到这个目录下,然后解压缩,得到根文件系统所需要的目录。
在 Ubuntu 上打开一个终端,输入以下命令:
#mkdir /forlinx/root
将 FileSystem-Yaffs2.tar.gz 文件拷贝到该目录下,解压:
#tar – zxf FileSystem-Yaffs2.tar.gz

2. 设置主机 IP
这里我们将 Ubuntu 的 IP 设置为 192.168.0.231

3. 配置 NFS 服务
在 Ubuntu 上新建一个终端,依次输入以下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portmap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sudo gedit /etc/exports
在弹出的文本编辑器中编辑 exports 文件,在最后一行添加:
/forlinx *(rw,sync,no_root_squash)

4. 启动 NFS 服务
#sudo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5 检查服务是否已经运行
#service portmap status
#service nfs-kernel-server status
如果这里显示已经成功运行,那么就开始接下来的操作吧~

②挂载根文件系统到宿主机
在 u-boot 命令行下输入以下命令设置 U-boot 启动参数:
#setenv bootargs"root=/dev/nfsnfsroot=192.168.0.231:/forlinx/root/FileSystem-Yaffs2 ip=192.168.0.232:192.168.0.231:192.168.0.201:255.255.255.0:witech.com.cn:eth0:off console=ttySAC0,115200"
保存:
#saveenv
注意: setenv 和 bootargs 之间不是回车,而是空格。当然也不要忘了执行 saveenv 保存参数设置命令哦。
重新启动开发板, Linux 内核启动后会自动挂载 NFS 文件系统。
在这,解释一下 bootargs 参数中 IP ,以上述设置为例。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请以实际网络环境进行修改:
192.168.0.231 PC 端 Ubuntu 的 IP
192.168.0.232 开发板 IP ,开发板的 IP 必须和 PC 端的 IP 在同一个网段,这里都是 0 网段
192.168.0.201 网关
255.255.255.0 子网掩码
nfs 挂载成功,需要开发板网络设置、 PC Linux 网络设置、硬件网线连接、开发板 mount这几部分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成功挂载,需要从这几部分查找原因。如果是使用虚拟机安装Linux ,在挂载 nfs 的时候,建议关闭 Windows 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③挂在目录文件到宿主机

步骤 1. 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PC 端 Linux 的 nfs 服务器。这里我使用的 /etc/exports 内容为 “ / * ”
/ 代表 PC Linux 根目录和子目录都可以被挂载。
* 代表挂载的时候权限为最大
将 PC Linux 的 IP 设置为 192.168.0.1

步骤 2. 正确设置开发板的 IP 等网络环境,注意要使开发板的 IP 和 PC Llinux 在同一网段。

步骤 3.关闭 PC 所有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 ( 尤其是 xp 虚拟 linux 时 , xp 下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 )。如不关闭,有可能无法挂载。

步骤 4. 挂载 nfs 到开发板的 /temp 。

#mount – t nfs -o nolock 192.168.0.1:/mnt /temp
命令执行成功后, 开发板的 /temp 目录就和 Linux 宿主机的 /mnt 目录建立了共享关系,在超级终端或者 DNW 中执行 ls – al /temp ,可以看到宿主机 /mnt 文件目录下面的所有内容。另外可以在 PC Linux 上编译应用程序,放到 PC 机的 /mnt 目录,在超级终端或者 DN W中 执行 cd / temp 命令进入到 temp 目录下面 ,执行应用程序 ,这样可以加快调试进度。

八、驱动代码及应用代码

1.驱动代码: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mach/hardwar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mm.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types.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moduleparam.h>
#include <linux/slab.h>
#include <linux/errno.h>
#include <linux/ioctl.h>
#include <linux/cdev.h>
#include <linux/string.h>
#include <linux/list.h>
#include <linux/pci.h>
#include <asm/uaccess.h>
#include <asm/atomic.h>
#include <asm/unistd.h>
#include <mach/map.h>
#include <mach/regs-clock.h>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plat/gpio-cfg.h>
#include <mach/gpio-bank-e.h>
#include <mach/gpio-bank-m.h>

#define DEVICE_NAME "leds"

static long s3c6410_leds_ioctl(struct file *filp, unsigned int cmd, unsigned long arg)
{
        switch(cmd) {
                unsigned tmp;
                case 0:
                case 1:
                if (arg > 4)
                {
                        return -EINVAL;
        }
                        tmp = readl(S3C64XX_GPMDAT);

                        if(cmd==0)
                  {
                                tmp &= (~(1<<arg));
                  }
                        else
                  {
                                tmp |= (1<<arg);
                  }

        writel(tmp,S3C64XX_GPMDAT);

                //printk (DEVICE_NAME": %d %d\n", arg, cmd);
                        return 0;
                default:
                        return -EINVAL;
                }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de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设备所有者
        .unlocked_ioctl        = s3c6410_leds_ioctl,//需要自己实现
};

static struct miscdevice misc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注册设备号
        .name = DEVICE_NAME,//注册设备名称
        .fops = &dev_fops,//设备操作
};

static int __init dev_init(void)
{
        int ret;
    unsigned tmp;

        //gpm0-3 output mode 初始化控制寄存器
        tmp =readl(S3C64XX_GPMCON);
        tmp &= (~0xFFFF);
        tmp |= 0x1111;
        writel(tmp,S3C64XX_GPMCON);

        //gpm0-3 output 0 初始化数据寄存器
        tmp = __raw_readl(S3C64XX_GPMDAT);
        tmp |= 0x10;
        writel(tmp,S3C64XX_GPMDAT);

        //注册设备
        ret = misc_register(&misc);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__exit dev_exit(void)
{
        misc_deregister(&misc);
}

module_init(dev_init);//模块的初始化及注册
module_exit(dev_exit);//模块的卸载

2.应用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fcntl.h>

#define LEDS "/dev/leds"

int fd;

int main(void)
{
        fd = open("/dev/leds", O_RDWR);
        if (fd < 0)
            {
                perror("Open /dev/leds failed");
                exit(1);
        }

                int i = 0;

                while(1)
                {
                        for(i = 0; i < 4; i++)
                        {
                                ioctl(fd, 0, i);
                                sleep(1);
                                ioctl(fd, 1, i);
                        }
                }
        close(fd);

        return 0;
}

    好啦,又是一个长长的帖子,希望大家看完之后可以有所收获~
    今天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心情愉快~~

小静的ARM学习日志01_无操作系统演示地址

网友:
原来是做过智能车的学姐啊。。。。,加油了。。。。

网友:
板凳。。。。。。终于等到新视频更新了,天荒地老啊。

网友A:
一般核心数加一就行了吧,比如双核就 -j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核心数加一就行了吧,比如双核就 -j3.

找了很多资料,大多数意思就是选高了也无妨..我自己测试过,参数选2和选4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不明真相,请前辈们赐教啊。

网友B:
呵呵,很赞,这么多网友都上榜了,讲的还不错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很多资料,大多数意思就是选高了也无妨..我自己测试过,参数选2和选4时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不明真相, ...

不知道,我电脑(双核)上的绝大多数软件都是-j3编译出来的.应该是指同时编译三个文件吧.不过优化是真的不能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电脑(双核)上的绝大多数软件都是-j3编译出来的.应该是指同时编译三个文件吧.不过优化是真的不能 ...

前辈说的是,我理解的是-jx x就是让几个CPU运行。比如4核CPU在执行一些操作时并不是四核全开(为了降低功耗?),可能只开1个2个,我问了很多工程师,他们的解释基本都是说-j4就是让4个核心都处于工作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很赞,这么多网友都上榜了,讲的还不错呦

多谢前辈的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说的是,我理解的是-jx x就是让几个CPU运行。比如4核CPU在执行一些操作时并不是四核全开(为了降低 ...

前辈不敢当,记得当初有介绍说是为了充分压榨CPU才make -jn,n是核心数加一的用法的.反正操作系统会去调度这些进程的.

网友:
真心不错啊,正被Mingw搞得很头疼,看来gcc工具链还是linux环境更合水土,虚拟机是个很好的思路,可是嫌麻烦一直没弄,正好在此借鉴学习了。
感谢并支持~
另外,一般有我出现的帖子都会火我会乱说么,呵呵。

网友C:
–j 这个开关是用来控制使用几个线程并行编译的,一般是CPU核心数量*2,开的太高的话实际上是用少量的核心模拟多个CPU并行操作,切换的开销反而更大.像我家的台式机我就可以 -j16

网友:
妹子这是要  做培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j 这个开关是用来控制使用几个线程并行编译的,一般是CPU核心数量*2,开的太高的话实际上是用少量的核心模 ...

error_dan大哥,请教您一下,-j这个命令您在使用的时候感觉到速度上的差异了吗?我选择2和4都试了,没感觉到有什么明显的快慢。结合您的解释,是不是说这个命令和CPU主频相关而不是与核数相关呢?比如说2*2G的电脑用-j4应该和四*1G的电脑-j8速度是差不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妹子这是要  做培训吗                                                                                 ...

培训自己

网友E:
视屏中有我名字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培训自己

关注妹子哦....

网友:
搞技术类妹子好少,顶妹子!

网友:
女孩子搞嵌入式啊,厉害

网友:
哦??发现妹子一个,,求交往,求鲍照,各种求~~~

网友:
妹子视频,必须支持!

网友:
给力啊,正在学Linux,果断标记慢慢来看。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支持

网友:
MARK,60分钟,看起!

网友:
最近有点忙,没空学了,先收藏着顶起

网友:
真的很佩服呀,进步真快~~~

网友:
默默的顶起,求带着小弟一起学...

网友:
还说早点儿来抢沙发的。。这

网友:
编译内核的时候使用的命令 是不是统一都是用make zImage啊?和硬件有关系吗?

网友:
你的进步好快呀~~要支持一下呀`~~

网友:
有空学习,点击收藏

网友:
顶起来,妹子加油啊

网友F:
Linux下如果想修改IP地址的话,是修改哪个文件呢?不用命令,直接打开哪个文件修改呢?

网友G:
视频看完了,收获很多,多谢小静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视频看完了,收获很多,多谢小静姐。

一起进步

网友:
顶起来,跟着楼主学习,长知识~~~

网友H:
再问一句,楼主在哪里高就啊,这么好还给培训。各种求~~~

网友I:
驱动程序和内核是怎么通信的呢?

网友:
视频做的很专业很艺术, 赞一个! 希望能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再问一句,楼主在哪里高就啊,这么好还给培训。各种求~~~

高就谈不上,因为还没有毕业,目前只是在实习

网友:
很好很强大,视频做的很有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驱动程序和内核是怎么通信的呢?

驱动程序的一般功能是:对设备初始化和释放、把数据从内核传送到硬件和从硬件读取数据、读取应用程序传送给设备文件的数据和回送应用程序请求的数据、检测和处理设备出现的错误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nux下如果想修改IP地址的话,是修改哪个文件呢?不用命令,直接打开哪个文件修改呢? ...

在/etc目录下。
IP,网关记录在/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下的ifcfg-eth0这个文件里。
DNS记录在/etc下的resolv.conf这个文件里。
域名在/etc下的named.conf里。

楼主:
这两天在学layout,已经布了一块儿小板了,有点儿小晕。等弄明白了再给大家分享吧

网友:
挺好听的一个名字。另女孩子搞技术有优势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在学layout,已经布了一块儿小板了,有点儿小晕。等弄明白了再给大家分享吧 ...

看完了楼主的视频,感觉楼主两年学了好多东西,着实佩服,想我都小三年了,水平还是一般,最后的一段视频看得很有感触,大学进实验室也是为了让自己忙起来,不能虚度了时光,从此就踏上了嵌入式这条路,在这里多谢楼主分享视频,感觉做的视频很用心,看了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另问楼主从零开始学linux有什么资料推荐吗,之前只搞CM3裸奔,想多学点东西,请楼主指教。。。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在学layout,已经布了一块儿小板了,有点儿小晕。等弄明白了再给大家分享吧 ...

以后有什么不懂得还得请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完了楼主的视频,感觉楼主两年学了好多东西,着实佩服,想我都小三年了,水平还是一般,最后的一段视频 ...

这里有很多资料,当时看了一些,感觉还是不错滴

网友:
支持 支持 讲得不错,很善于总结

网友:
不错不错,希望有机会交流,我也是快毕业,在一家嵌入式公司做,最近在搞IIC,SPI,UART这个几个驱动,只不过,我永远都是在自学,苦逼并快乐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在学layout,已经布了一块儿小板了,有点儿小晕。等弄明白了再给大家分享吧 ...

这个支持!

网友:
楼主有点儿文艺小清新。。

网友:
xuexile  很有用!

网友:
讲的真棒,在看一遍

网友:
我也买的跟楼主一样的开发板哦

网友J:
楼主为什么只编译了led.c没有编译forlinx_led.c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为什么只编译了led.c没有编译forlinx_led.c呢?

应该是因为他用的板子的内核中包含了,所以不需要在编译

网友:
我用超级终端怎么不能发送可执行文件到开发板呢?说什么地址错误

楼主:
开发板的串口是不是被控制台占用?有没有修改成通信端口?

网友:
现在写Linux2.6以后驱动是不是更多是改驱动框架呢?

网友:
佩服楼主整的这个 Linux For S3C6410 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
下载了资料还是顶一下,想把0K6410放一段时间自学,看到你的贴子,想下怎么能落后呢

网友:
听惯了工科大胡子老师们的粗狂嗓音  突然换了感觉不习惯啊   习惯啊  惯啊  啊  !!

网友:
顶一个,向妹子学习~

网友:
如果是之前没有基础的话,这十来天的进步确实不小,很辛苦吧?有老师带的孩子就是幸福。

网友:
妹子,下期呢。

网友:
更新了吗

楼主:
新视频录制了N次都没有成功,主要是想把硬件设计流程展示给大家。第一次录得太理论化了,录好之后自己都看着没意思。第二期是理论和演示一起的,感觉重点也不突出。今天在录制一期,希望能把硬件设计过程更清晰一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的串口是不是被控制台占用?有没有修改成通信端口?

那串口怎样在控制台和通信端口之间切换呢?

网友:
顶一下,我也是自学嵌入式的。目前也在画pcb,求共同进步,能加个qq好友嘛

网友:
写的很好,楼主很有思想。支持……………………

网友:
更新啊,美女~~~

网友:
做得很好啊。。。能顺便把一些工具的链接放出来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了一分多钟的广告

哎,现在优酷越来越过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很多资料,当时看了一些,感觉还是不错滴

I can't download it?

网友:
楼主厉害,多多学习!继续支持~

网友(2013-06-15):
列出每天要做的内容,大家一起搞是个不错的主意。

网友:
支持 力顶 讲得很好

网友:
学习能力超强的纸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视屏中有我名字耶!

那您可出名咯~

网友(2013-07-21):
妹子的开发板跟我的一样,飞凌6410,但是开发板没有网卡,怎么配置nfs共享呢??求解释。。

网友(2013-11-06):
学习中,人才啊

网友:
看了视频,,大学期间我也参加了智能车竞赛,从此迷上了嵌入式

网友:
顶一个,我也要像楼主学习

网友:
妹子,学完了,就改行吧,做嵌入式培训,比这行轻松,见效还快!

网友(2014-02-19):
做事很仔细的一个妹子,细节决定成败,这是国人最缺的,顶你一个,妹子,希望你能一直坚持下去

网友:
支持!妹子搞嵌入式不容易啊。

网友:
录制视频时建议把ubuntu的分辨率调高,有用的窗口更大,视频就会更清楚了

网友(2016-07-26):
小静,你还好吗?好想你啊!

网友:
楼上赤裸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