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波形不是梯形波?

楼主(2013-04-14):
要驱动直流无刷三相电机,先以步进方式启动,待产生反电势之后,再用反电势过零检测进行换相,为什么波形会是这样的阶梯波而不是梯形波,这样的阶梯波导致找不到换相点,而没法换相。

网友A:
问一下这个波形是怎么出来的啊?好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个波形是怎么出来的啊?好正规。/

步进驱动电机的时候。

网友A:
速度再快点,这个可能是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再快点,这个可能是太慢了。

步进的时候速度快不起来,现在导致检测不到过零换相点,所以速度更不可能快起来了。

网友A:
闭环前是逐步加速的,要不然永远检测不到反电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环前是逐步加速的,要不然永远检测不到反电势。

电机启动真的有点难,敢问这个加速该怎么做,让每一相同电的时间一次减少,还是仅仅将PWM的占空比调大?我现在最大问题就出在启动上了。

网友B:
反电动势过零检测在低速时效果不明显!
什么是步进方式起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电动势过零检测在低速时效果不明显!
什么是步进方式起动?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先用步进的方式让电机转起来,然后产生了反电势,然后再用反电势过零来驱动电机,但是步进的时候波形就像我上传的图中所示。反电势没有穿过中心抽头的电压,所以没法过零换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电动势过零检测在低速时效果不明显!
什么是步进方式起动?

这个效果不明显怎么说?是反电势低到检测不到吗?

网友A:
起码要到1000转以上检测才好看一点。

每隔一个脉冲减少一点时间,加大一点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要到1000转以上检测才好看一点。

每隔一个脉冲减少一点时间,加大一点电流。 ...

加大一点电流,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将PWM的占空比调大?

网友(2013-12-20):
您的这个阶梯波,现在修复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