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LED显示问题

楼主(2013-04-14):
  void led_x(uchar str,uchar ge)                //数码管显示,
{
                LEDPort = 0xFF;
                LEDPort = table[str];
                shiwei_x = 0;
        delay(5);
        shiwei_x  = 1;

                LEDPort = 0xFF;
                LEDPort = table[ge];
                gewei_x = 0;
        delay(5);
        gewei_x  = 1;
}

void main()
{
while(1)
led_x(F,5)
}

以上程序第一位慎重显示不对,但我要显示内容为:第一位E、F、L字符切换,第二位0~9数字之间切换。
哪位好人帮我看看程序错在哪里?

网友:
实际显示什么内容呢?

网友:
难道你的LED带了字库么?

抱歉:看花了!请问到底是什么问题,要说清楚哦,吧你的TABLE 列出来塞

网友:
shiwei_x = 0;
要放在
LEDPort = table[str];
的前面,同理第2位也一样

网友:
void led_x(uchar str,uchar ge)                //数码管显示,
        {
                 shiwei_x = 0;
                 LEDPort = 0xFF;
                 LEDPort = table[str];
                 delay(5);
                 shiwei_x  = 1;

                 gewei_x = 0;
                 LEDPort = 0xFF;
                LEDPort = table[ge];
                delay(5);
                gewei_x  = 1;
        }

void main()
{
while(1)
{
led_x(F,5);
}
}

网友:
led_x(F,5)  F的值是多少

楼主:
我已经调好了,不过也是要谢谢楼上各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