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路能不能实现掉电瞬间检测??

楼主(2013-04-14):
利用电容来存几个字节的东西

检测电路

网友A:
以前做数据记录仪时,也有需要做掉电检测.
我们的大概思路是,先用大电容保证CPU能在掉电后能工作20ms以上.CPU选择的是3.3~5v都能工作的芯片.硬件watchdog电路设置的最低复位电平是3.2V
再用一个比较器做一个比较高的阀值预报警,触发中断.
  有中断时,立即用AD连续采样10次,如果采样值持续下降这认为是掉电,将碎片数据保存到一片铁电存储器中间.

你的硬件描述没有说明具体的电路要求,比较难回答,希望以上思路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数据记录仪时,也有需要做掉电检测.
我们的大概思路是,先用大电容保证CPU能在掉电后能工作20ms以上.CP ...

感谢 ,我的思路是p1.1没有上拉,反复读取,低于3.5V时为0,我搭下试试。

网友:
看这里,有电路及解释。

http://www.amobbs.com/thread-78712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