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个姿态传感器IMU模块蓝牙传输,锂电池供电 内附上位机

楼主(2013-04-14):
年后来了荒废了一个多月,一直想弄点东西出来,一年前就在弄陀螺,加速度, 磁阻这几个传感器模块 眼看着从一年前 模块卖 150 多 卖到现在 20块钱,市场大了越卖越便宜
模块的硬件组成很简单  STM32103FC8   + MPU6050  + HMC5883 模块还加了无线蓝牙传输,供电我把锂电池 升压 充电做到了一个小板子上焊上锂电池,用热缩管封装到了一块,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算法用的是四元数 加速度 磁阻用来修正陀螺 ,基础数据部分自己写了个简单的平滑滤波 ,效果还不错。

然后就是上位机,从一年前开始,一直在找一个符合自己要求的上位机,后来还是决定自己做,之前用labview 做了一个 能够显示飞机模型  但是labview 感觉编程很死板,后来也放弃了,在年前决定弄弄C#
C#编程起来感觉非常舒服。  然后一周做了个 串口测试程序  后来到处找3D显示控件,波形显示控件,各有优缺点,经过一个半月 断断续续的折腾总算一个还看得过去的上位机弄出来了 。
下边是传感器模块的 一些资料
然后就是上位机 图片 + 软件
姿态传感器模块 dl IMU 的测试视频正在上传 等会 再加上来

还有 必须要感谢的  lisn3188  龙南兄的大力支持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QyODE3MTY0/v.swf

修改 上传视频

网友A:
顶一个~你懂的~!

网友:
这样的软件越多越好。多谢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你懂的~!

多谢哈  大家有时间测试下 欢迎反馈各种意见    这个上位机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顶,看起来做的不错

网友:
我是来顶的……

网友:
感觉越做越好 越做越强大了

楼主:
额  忘了说了  下位机传数据扩大10倍   使上位机 roll  yaw  pitch 显示小数后一位

网友:
Well Done!  姿态很稳定。

网友:
顶一个,咱都懂的!

网友B:
很强大,顶楼主,抓紧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强大,顶楼主,抓紧学习。

多谢帮顶    上位机后续更新 我会继续在本贴上传      多谢大家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帮顶    上位机后续更新 我会继续在本贴上传      多谢大家支持                                    ...

恩,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上位机那部分我一直没接触,正想着接楼主的例子 好好练一练。 只是想法,有没有毅力去做,还待时间验证。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上位机那部分我一直没接触,正想着接楼主的例子 好好练一练。 只是想法, ...

恩 恩 上位机 极力推荐 C#哈       编程起来很舒服

网友C:
老弟,你还在做姿态传感器模块啊!
佩服你的执着和坚持,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弟,你还在做姿态传感器模块啊!
佩服你的执着和坚持,顶一个!!!!!!!!! ...

哈 没  今年有点时间   之前有个好长时间的空当  现在又开始了

网友D:
做得不错
特别是横滚 俯仰显示很漂亮
这个控件能在网上找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
特别是横滚 俯仰显示很漂亮
这个控件能在网上找到吗?

恩啊  就是网上的     AvionicsInstrumentsControls   搜索下就有

网友:
强大,真的很强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啊  就是网上的     AvionicsInstrumentsControls   搜索下就有                               ...

谢谢了
在codeproject上找到的,这个网站的.NET资源太丰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了
在codeproject上找到的,这个网站的.NET资源太丰富了

恩 恩 是的  不过那个控件挺常见的  csdn上也有

网友E:
收藏之,嘿嘿,这种帖子收藏很多了,等着有一天爆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藏之,嘿嘿,这种帖子收藏很多了,等着有一天爆发

我也收藏了很多帖子   还没时间看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收藏了很多帖子   还没时间看  。。

现在想活命,以后再玩

网友:
好漂亮的界面,先Mark,再学习下

楼主:
上位机还存在好多bug    这两天挺忙  过几天更新

网友:
感谢分享,研究研究

网友:
最近也在学这个,先看看看

网友:
楼主霸气啊,一步一步,这个上位机真的不错的说。

网友:
请问楼主,3d显示的那个控件能否说一下在哪找的?或者共享一下3d的控件,想学习一下。

网友:
装几个马达还有这个效果就不错了,没振动干扰看不出效果。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楼主的无私奉献非常强大,东西也强大,淘宝的那些稍微弄点小玩意出来的奸商,我擦,以为自己做的东西很了不起,说要买他的程序要好几千才行,还说是原创,真TMD鄙视,都是抄袭别人的东西改改

网友:
肯自己去钻研,这一点很不容易。
上位机我觉得这款开源的还不错:http://code.google.com/p/aeroquad/   协议可以在飞控代码里反推。

网友(2013-05-22):
我草,,,大神啊

网友F:
kalman滤波在PC上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kalman滤波在PC上做的吗?

这个没有卡尔曼滤波

不过我们新出的模块  有用卡尔曼来融合的数据 详情可以咨询下 我旺旺哈

网友:
蓝牙的收发距离有多远?稳定性怎样?
我要用于室内双向传送数据的,用蓝牙模块好还是NRF24L01好?

网友(2013-10-01):
Well Done!  姿态很稳定

网友G:
问下楼主,这个上位机协议要发送4个16位的变量,是什么意思,四元数吗,放大了多少倍的四元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下楼主,这个上位机协议要发送4个16位的变量,是什么意思,四元数吗,放大了多少倍的四元数呢 ...

额  控件用的网上的  姿态旋转起来总是有问题  一直都没改过来  。。。

网友:
好东西啊  宝贝的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额  控件用的网上的  姿态旋转起来总是有问题  一直都没改过来  。。。                                 ...

还是没明白啊,压缩包里面的使用说明是什么意思,里面有个这样的函数
=============================================
void SendData(int16_t A, int16_t B, int16_t C, int16_t D)
{
  uint8_t check_byte;
  USART2_Send(0x55);
  USART2_Send(0x34);

  USART2_Send(0x08);                                 //数据长度 8 byte

        //if(A<0)A=32768-A;
  USART2_Send(A>>8);
  USART2_Send(A);

        //if(B<0)B=32768-B;
  USART2_Send(B>>8);
  USART2_Send(B);

        //if(C<0)C=32768-C;
  USART2_Send(C>>8);
  USART2_Send(C);

        //if(D<0)D=32768-D;
  USART2_Send(D>>8);
  USART2_Send(D);

  check_byte  = (A>>8)^A^(B>>8)^B^(C>>8)^C^(D>>8)^D;                            //简单校验 异或所有数据

  USART2_Send(check_byte);
}
=================================================
发送给上位机的那四个16位的变量 A B C D 代表什么意思呢,是四元数吗。
MPU6050使用DMP的官方库读出来的四元数是放大2^30倍的,官方库用4个32位有符号的变量来储存,自己算的话要除以1073741824.0再带公式才能出欧拉角。
楼主那四个16位变量代表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没明白啊,压缩包里面的使用说明是什么意思,里面有个这样的函数
================================= ...

四个数据 是测试用的 你随便发就行  这个软件有缺陷 旋转不准确,坐标系不对,所以还不能用 你想玩可以随便发个角度数据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数据 是测试用的 你随便发就行  这个软件有缺陷 旋转不准确,坐标系不对,所以还不能用 你想玩可以随 ...

哦,。这个是我见过的界面最漂亮的上位机了,串口调试相当好用啊,期待最后成品

网友(2013-10-31):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4-03-18):
感觉数据传输有点延时啊,是不是有丢包?

网友:
厉害     我也在一个串口控制小车的界面可是一次只响应一个按钮

网友:
现在正在弄mpu6050和HMC5883,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2014-05-14):
需要发给上位机什么?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上位机做得不错

网友(2021-02-14):
记录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