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如何加密避免被破解。求具体的Bootloader设计方法

楼主(2013-04-14):
后面可能会转入stm32 进行开发。
就需要考虑产品如何加密,避免被其他人破解了。

刚才阅读了这个文档: STM32破解有多难?
http://bbs.ic37.com/bbsview-29900.htm

里面讨论了stm32的读/写保护。
但是由于对stm32是新手上路,所以还不是特别理解。

请教大侠指点,具体按什么步骤操作,
可以起到避免程序被破解的问题?

比如文章中提到的 正确的 bootloader 的设计,该如何进行呢?

多谢。

网友:
呵呵!破解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网友A:
且不说上述文章用暴力破解还是软件破解,
我一般是在j-flash中设置secure chip来保护,这个仅仅是设置了读保护
如果想再加一层就需要设置写保护,不过这个慎用,写保护后JLINK/SWD都不能用了

你讲了是进行bootloader开发,给你的建议是bootloader固件烧录的时候对芯片设置读保护,更新APP的过程数据采用AES加密,不过需要注意:
1、读保护后,STM32的前4页会自动加写保护,所以app 必须放在写保护的4页后,这样就可以对flash读写更新了
2、和上位机进行通讯的过程中,app数据必须是源固件加密后的密文

另外,ST的IAP应用手册an2577中,在更新app的时候好像是解除了读保护,我认为这个可能会是个漏洞,不过源程序文件我也没仔细研究

保护电工的代码,人人有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不说上述文章用暴力破解还是软件破解,
我一般是在j-flash中设置secure chip来保护,这个仅仅是设置了读保 ...

我的理解 ,好像设置了读保护
应该就OK了吧?

好像就算是有人把 sram里的程序修改,去除了读保护
好像芯片也会自动把falsh内容擦除?
这个是需要设置还是自动进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 ,好像设置了读保护
应该就OK了吧?

是的,只要设置了读保护,只能在flash内部运行读写操作

就算是在RAM里设置了取消读保护,flash会立即执行擦除----------这个是ST文档讲的

网友(2013-10-04):
A

15:07:36

您好,请问STM32F103VBT6的arm芯片可以解密吗?我手头有一款产品

解密

15:17:50

6万

A

15:18:24

100%能解吗?

解密

15:23:03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