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混了这么久,今天贡献一下串口接收环形队列

楼主(2013-04-14):
坛里混了这么久,今天贡献一下参考IAR笔记的Alientek mini板串口接收环形队列程序,经过测试没有丢帧现象。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定长的,不定长通信情况下浪费空间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看了一下,定长的,不定长通信情况下浪费空间和时间。

谢谢大虾指教!

网友B:
表示很早就开始使用环形半满队列在FPGA中了。因为可以达到最高100%的速率和70%以上的资源利用率,最关键的是半满队列可以保证超写有效和不能超读。

网友:
记号一下,占位

网友C:
看标题进来的,学习一下

网友:
做个记号吧,方便以后查找

网友:
Mark.....正在学习这个

网友D:
用环形多年,处理串口通信的很好一种方式
楼主要能要写上使用心得那最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表示很早就开始使用环形半满队列在FPGA中了。因为可以达到最高100%的速率和70%以上的资源利用率,最关键的 ...

什么叫半满队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半满队列?

就是不把数据装满,还没满时就发满信号,这样就算发送模块在收到满信号时有几十个周期延时,也能保证数据准确存储。但是读时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读时使用写指针作为终止,因此读是永远不会超读的。这就是个半满队列,目的是消除环形队列对写入信号的判满要求。

网友:
mark下环形队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环形多年,处理串口通信的很好一种方式  楼主要能要写上使用心得那最好了。 ...

我也刚开始用 谈不上啥心得 以前一直用中断 在中断里判断帧头 结果出现了丢帧现象 2400波特率能丢20%(也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看到大家都在说环形队列 在坛里找了几种方案 做了实验 结果发现我我上传的这种结构简单便于移植 能够满足我简单的应用要求 所以就分享给大家 LS也有大侠指出了效率低等问题 在此向各位虚心学习了!

网友:
看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刚开始用 谈不上啥心得 以前一直用中断 在中断里判断帧头 结果出现了丢帧现象 2400波特率能丢20%(也 ...

在中断里可以搞帧头的啊,以前我就曾经在中断里判帧头,115200毫无压力,24小时挂机,从来不有出错过。应该是你的程序架构有问题。

网友:
不懂所以不评价,我是学习的。

网友:
学习一下,发现自己越来越菜了

网友(2013-10-31):
环形队列在串口上非常实用的!

网友:
多谢楼主,先收藏了哈

网友(2014-04-04):
楼主有说明文档吗?

网友:
环形队列是什么呀?

网友:
学习一下,这种处理方式适用性会广泛一些,不会对程序框架以及通信实时性要求太高

网友:
串口环形队列,,标记一下

网友(2014-12-20):
mark以后备用

网友:
环形队列?是FIFO队列么?
我发现在FreeRTOS下,直接使用队列接收数据就很方便啊,一旦超时就处理数据,这样处理不等长数据也很方便。

网友:
定长的,不定长通信情况下浪费空间和时间:这个也是没有吧发的事情,数据没有协议特征的

网友:
学习了环形队列

网友:
看看 暂时还没用到

网友:
队列是处理串口丢帧的好方法呀,最近在啃代码,也发现串口里面就用到了。

网友:
用了好久,还是下了看看

网友:
下过必顶,不顶对不住为人

网友(2015-03-13):
支持楼主,现在遇到了问题,正在学习。可能还会麻烦到楼主的。

网友:
一直在中断中直接来接受数据,接受使用完清空,或者直接从头覆盖

网友:
开始利用队列重写串口通信,感受感受这种数据结构的魅力。

网友(2015-05-17):
mark一下,环形半满队列。

网友:
在中断里采用状态机的思路接收定长数据包,运行状况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标题进来的,学习一下

头像这么好玩

网友F(2015-11-01):
ucTXWriteIndex &= TXBUFSIZE-1;        // adjust index to borders of buffer

这个指针算法好,比%高效太多了,队列长度定义成2^N

网友(2016-09-28):
环形队列中 如果出现两个桢头  数据会出现错识。有弊端好象

网友:
不错 很好 正好需要

网友:
推荐学习linux kernel里的kfifo.c,以后FIFO就随便你咋玩了

网友:
表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用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好用得上

网友:
最近真好想要学这个呢,看了下程序,在这里总结一下自己对环形队列的理解。

1  楼主的环形队列中规定了一个数据长度,相当于开辟了一个缓存区,也就是定义了一个长度为16的数组

2 当第一次有串口数据到来的时候,接收的数据首先存储在数组的第一位,再来的数据依次往后存储,程序中也会记录下接收数据的个数 ucRXCharCount 也会记录下缓存数组中最后接收数据的位置ucRXWriteIndex(无论如何 一次性 接收的数据不能大于数组的长度,否则最先接收的数据会被覆盖),一次性收的数据要小于等于16(如果想要多的可以增长数组)。

3 缓存数据的使用:  首先 主函数中会将缓存中的数据依次读出,读出了n位数就用ucRXCharCount减去n ,并且也会记录下从缓存中读到了第几位ucRXReadIndex 。在读出数据并使用的过程中若有新的串口数据过来。 缓存会在原来接收数据的位置ucRXWriteIndex的

基础上依次增加,超过数组长度时就从数组的首地址开始增加,接收的个数也要增加。

我的理解基本就是这样的,,,,,

补充一点nos002的解释
ucTXWriteIndex &= TXBUFSIZE-1;        // adjust index to borders of buffer

这个指针算法好,比%高效太多了,队列长度定义成2^N

网友:
引用 网友F:
ucTXWriteIndex &= TXBUFSIZE-1;        // adjust index to borders of buffer

这个指针算法好,比%高效 ...

这个解释的也很好,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