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继电器切换 有什么用(具体 看图)

楼主(2013-04-15):
  具体 看图

网友:
220/110V输入切换

网友A:
貌似可以提高电压(倍压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提高电压(倍压整流)

    嗯嗯  确实是倍压的

网友:
就是平常开关电源中是110/220V转换。220时是桥整,110V是倍压整。一般都是用开关来的,用继电器万一有个误操作就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可以提高电压(倍压整流)

可否描述下110V输入时,实现倍压的机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否描述下110V输入时,实现倍压的机理?

http://www.wuyazi.com/dlt/dianyuan/zldy/201004/2692.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wuyazi.com/dlt/dianyuan/zldy/201004/2692.html

图文并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