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低功耗单片机的选型问题(要求vcc可以工作在1.8V)

楼主(2013-04-15):
最近遇到棘手的MCU选型问题,来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各位大大。
要求是:
1.六个I/O
2.电源为两节AA电池,工作电压设计在1.8-3.3v
3.价格小于3元,最好小于2元

不知道各位坛友有啥建议?先谢过了!

网友:
低功耗升压电路吧,低电压时候MCU工作不稳定!!!!!!!!!!!!!!!!!!!!!!!!!!!!!!!

网友:
如果对储存起源要求不高,MSP430G系列是当仁不让的选择。

网友:
430要可靠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