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30 E2PROM-FLASH

楼主(2013-04-15):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写过C8051F330或者这系列单片机的程序:把c8051f330作为存储设备,使用SMBus,由于c8051f330没有E2PROM这一存储介质,所以采用片内flash来存储。
求指导!?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呢?

没做过类似的东西,手头上有官方的C8051F系列大多数芯片接口驱动例程,很多驱动只需稍微改改就可以用,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类似的东西,手头上有官方的C8051F系列大多数芯片接口驱动例程,很多驱动只需稍微改改就可以用,楼 ...

谢谢,我下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