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读取数据

楼主(2013-04-15):
网上买的6050模块,调了几天,发现读出的数据很大,不晃动模块,数据跳动也很厉害,求大神解释

网友A:
低端的传感器,这是正常的哟,你转换成角速度和角度看看就不是那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端的传感器,这是正常的哟,你转换成角速度和角度看看就不是那么大了。 ...

返回的数值都是五位数呀,不晃动模块,数据的波动非常大,最高位在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回的数值都是五位数呀,不晃动模块,数据的波动非常大,最高位在变化 ...

我勒个去,那就是有问题了。检查一下电路,要不就是芯片焊接坏了,貌似焊接温度不能高于26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返回的数值都是五位数呀,不晃动模块,数据的波动非常大,最高位在变化 ...

最高位在变化?你是不是把数据读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位在变化?你是不是把数据读反了?

没吧,,先读高位,然后低位,再高位左移八位,位或低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吧,,先读高位,然后低位,再高位左移八位,位或低位

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滴。
去问卖家吧,最好要个代码段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是有可能发生滴。
去问卖家吧,最好要个代码段看一看。

我在网上找了程序,都差不多,能看看你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了程序,都差不多,能看看你的吗

抱歉,我没弄过这个。
我自己在家瞎玩,用别的芯片犯过这种错误。
所以,只是猜测。

网友C:
我也在弄这玩意,感觉读数据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弄这玩意,感觉读数据不麻烦

哥们,,能否加QQ,求指教。。993809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