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电路板测试架

楼主(2013-04-15):
准备给这块电路板做个测试架,过程直播,请大家拍砖

楼主:
先上个测试架的整体设计图

网友A:
问问,测试什么呢?

电性能还是机械参数?

网友B:
楼主做的是压力表?测试架这样设计会不会不太稳?

楼主:
光轴,直线轴承,气缸等都已经到位.光轴已经拿给朋友去加工,实际制作跟图上有所出入,光轴不用支架固定,而是用卡簧加螺母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测试什么呢?

电性能还是机械参数?

程序烧写和测试电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的是压力表?测试架这样设计会不会不太稳?

还不知道,得等做出来才知道

楼主:
本来想用SDA40的气缸,结果发现很难买到行程超过100的,于是改买SC40X150的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一块小板,为何不用快速夹结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程序烧写和测试电性能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简单的测试架,亚克力+顶针+定位卡,一天搞定。

不过你那个实际情况不得而知。

楼主:
相比这个家伙,测试电磁阀用的SDA12x10就是小不点了,就是下图角落上的那个小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一块小板,为何不用快速夹结构???????????????? ...

不知道多大算大板,这块板尺寸是196X126

楼主:
不用快速夹是想把它做成自动测试的,人只是把电路板放到测试架上,整个烧写和测试工作是自动进行的

网友:
我这边比你那大得多的都用快速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简单的测试架,亚克力+顶针+定位卡,一天搞定。

不过你那个实际情况不 ...

我这样做一半是为了提高效率和准确性,另一半也是做着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得等做出来才知道

通常做法是使用L型支撑架汽缸锁在上面下压,你这样将汽缸架空底盘需要很稳哦

楼主:
发一张早前做另一块板的测试架图片

下图这个是专门为测试架配套做的控制板

楼主:
昨天喝多了,今天手还是抖,拍的照片都是虚的,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做法是使用L型支撑架汽缸锁在上面下压,你这样将汽缸架空底盘需要很稳哦 ...

我是打算用光轴来支撑,10的光轴不知道强度够不够不够

楼主:
先发到这里了,等下吃完饭,小个便,然后就去买亚克力板,然后开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一张早前做另一块板的测试架图片

下图这个是专门为测试架配套做的控制板

不是吧,这个测试架的控制需要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这个测试架的控制需要这么复杂?

输入,输出,传感器接口,显示接口,按键接口,等等,都要测试.加之想做成通用的测试板,又预留多了一些功能,所以就显得有点复杂了

楼主:
用来这安装测试显示的光电三极管的固定板的特定

楼主:
放置待测电路板的托板特写

楼主:
这块板的刀路

网友E:
嘿!哥们我是专业做测试架的。

楼主:
最近为了做测试架,特意学了一下UG,发现这个软件贼拉地好用,从建模到刀路输出,一揽子解决,再也不用AUTOCAD,ARTCAM两边折腾了,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哥们我是专业做测试架的。

专业就是专业,我这种半路出家的没法跟人比,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网友F:
测试架得考虑取放电路板是否方便。还是那位专业的结构比较合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近为了做测试架,特意学了一下UG,发现这个软件贼拉地好用,从建模到刀路输出,一揽子解决,再也不用AUTOCAD,A ...

楼主真是全才啊!

楼主:
压板和探针板特写

准备用这个小东西做测试按键的触头,JS一个居然要我3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是全才啊!

过奖了,半桶水而已,啥啥都没整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架得考虑取放电路板是否方便。还是那位专业的结构比较合理。

是的,我也考虑过那种结构,但没想出来怎么把不同面的亚克力板组装在一起,于是就采到了现在这种结构,然后把压板的行程加大,再加上等测板本身也比较大,放板还算方便,就是整个结构变得很大,造价增加了,我的铣床改数控还没完成,等完成后可以加工铝件了,我再做其它其它测试架的话就改用铝板来做,那就考虑采用那种半开放的架构

网友H:
数码管是定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数码管是定制的吧

上面的四个是定制的

楼主:
JJ开始努力工作中

楼主:
电木雕刻出来的光敏三极管安装板,小有瑕疵,但还能接受

亚克力板雕刻出来的上板就不成了,板材厚度严重不均匀,厚的地方12.5mm,薄的地方就只有11.3mm,找材料店,店主说国产的就这样,弄不明白,怎么国产货就不能做好一些,磨了好久,店主同意将没加工的板材退给他,加工完的就木有办法了,进口板后天才能到,等吧

楼主:
控制板

还有一块用于处理光敏三极管信号的板正在路上

网友E:
    小的数码管你只用了一个光敏三板管好像不行,要是其中一段发光亮或暗测不出来。不知道你下压行程是多少如果紧贴LED很危险。
按键是用气动的吧?
你最好装上防夹手保险。用两个按键一定要测试员按住并气缸下压到位手才能松开,如中途松开手气缸就停在原处。或装红外光幕并把另外三面用亚克力围住。

网友:
不懂,观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的数码管你只用了一个光敏三板管好像不行,要是其中一段发光亮或暗测不出来。不知道你下压行程是多少 ...

亮度不一致是没办法测出来,我还没有在我的预算范围内想出更好的方案
光敏三极管安装板不是固定的,是靠弹簧与数码管压紧的,应该不会损坏数码管
安全机制是必须要有的,谢谢你提醒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亮度不一致是没办法测出来,我还没有在我的预算范围内想出更好的方案
光敏三极管安装板不是固定的,是靠弹 ...

用摄像头,如果你会用LABVIEW做上位机就简单了。

楼主:
等待亚克力板,先把控制箱大概画了一下,还没全画完,发上来让大家参详一下

楼主:
先把电磁阀和开关电源的安装方式确定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摄像头,如果你会用LABVIEW做上位机就简单了。

木有这个能力

网友:
01用来做测试架最适合不过了!

网友:
楼主真牛,学习了,那个画模型的软件的全名叫什么?

网友:
原来做测试架这么麻烦啊。

网友:
蛮好的,看着挺复杂的

楼主:
控制箱规划完成了,分两层,下面一层放电磁阀和开关电源,上面一层放控制板

楼主:
停了几天了,今天继续

楼主:
底板跟光轴组装好后的样子

加上光电三极管安装板的样子

楼主:
接下来要去雕刻探钱安装板了

网友:
楼主niu,想跟楼主学3D,用什么软件画的图

楼主:
把探针板弄出来了

楼主:
然后把光电三极管安装板和待测板托板下面的弹簧安装上,就是下面这个样子了,目前基本上跟我想像的没有什么大的出入

楼主:
有些天没上来了,今天再传几张新进展的图片

到目前为止,测试架机械部分已经基本完成,接下来要做安装电磁阀和控制电路板的框架

网友:
这数码管怎么这么大……

网友:
LZ是不是做得太复杂了,而且线太乱了。
参考一下27楼的不错。

楼主:
忙了一下午,算是把控制框架的下半部分做出来了,装上开关电源,电磁阀,看起来跟设想的一样

网友:
牛B!电气强人

网友I:
楼主做得不错,不过要提醒一下,你这国产亚克力的寿命很堪忧,经常用的话估计撑不过1年,用电木板估计用5年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做得不错,不过要提醒一下,你这国产亚克力的寿命很堪忧,经常用的话估计撑不过1年,用电木板估计用5年 ...

因为厚度不均匀的问题,最终没有采用亚克力,而是用的PC料,不过PC料的加工特性真地比亚克力差太多了

楼主:
再上最新进展的图片

至此,机械部分都已经完成,接开来开始配管配线

网友:
直接用摄像头做识别不是更好,弄这么复杂还不一定好用,做汽车上时钟检测是遇到过vfd检测的需求

楼主:
睡觉之前,构思了一下测试系统构成,大致这样:

首先要讲一下目标板要测试的项目,主要包含对板上按键进行测试,对输出进行测试,对数码管显示进行测试,对压力传感器输入接口进行测试。

然后再说下测试系统,测试系统主要控制板,通用IO板,光电三极管信号处理板,模拟电压输出板组成。
控制板通过两个串行通信口分别与目标板和上位机进行通信,同时通过并行接口控制其它几块测试板的输出并读取其输入;
通用IO板可以控制测试电磁阀,进而控制气缸完成相应的测试动作,还可以控制目标板电源的接通和关闭,同时还可以读取气缸位置磁簧开关,开始测试按钮,目标板输出等的输出信号;
光电三极管信号处理板用于对检测数码管各段是否点亮的光电三管信号进行放大和整形处理;
模拟电压输出板可以输出几个不同的电压,用于测试传感器接口。

确定测试架的大体工作流程:
1〉向目标板写入加入了测试程序的目标板程序
2〉逐个给测试按键的气缸加压,然后通过与目标板测试程序通信读取目标板的按键值,比较按键是否正常按下的
3〉通过与目标板通信,令目标板的数码管逐段点亮,然后读取光电三极管的状态,判断数码管是否正常点亮
4〉通过与目标板通信,令目标板的输出逐个输出有效值,然后读取IO板的对应输入状态,判断目标板是否正常输出
5〉在模拟电压输出板输出不同的电压值,通过与目标板进行通信,读取目标板的传感器值,判断目标板的传感器接口是否通常输入
6〉通过与目标板通信,令目标板重启,进入BOOTLOADER,擦除测试程序,并将调用测试程序的指令改写成NOP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牛B啊

那些用摄像头做得狠简单的人才牛B

网友:
强人,mark一下先

网友(2013-06-10):
引用 网友E:
嘿!哥们我是专业做测试架的。

   你好  我也是做夹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好贴,漂亮,我要下

专业电子产品测试架,工装夹具,过锡焊制具制作。承接红外摇控器,无线遥控器,移动电源,可视门禁系统,家电控制板,智能玩具,功放,温度控制系统,防盗报警器/MCU程序开发,抄板等,可根据客户要求设计电子产品.深圳普奥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深圳创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finexin.com   szpow.com联系人:刘生手机:13713539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