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FX2N-485BD

楼主(2013-04-15):
以前一直都使用FX2N-232BD,这次通讯线路长改用FX2N-485BD(下面简称RS485),蛮以为买回来装上就OK,结果货到了后郁闷就开始。。。。。
收到货后编程联机,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咦!没收到数据(协议使用的自定义协议),检查程序,没问题。。。。。。把RS485BD换成以前工程剩下的RS232BD,开机串口调试助手收到正确的数据。检查RS485接线,接线图 如下:

上图是RS485BD手册接线图,检查没问题,一切都按照手册来做的。。。。。

搞了一上午无果,郁闷至极。。。。。通过反复测试,RS485BD的接口通过下图接线可以收到数据和发送数据,见下图:

上图的接线可以正确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但是不行啊,现场不可能还做个继电器来接收和发送转换吧,反复研究后,在在SDB和RDB之间串接个电阻后,可以正常接收和发送,见下图:

串接电阻考虑怕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产生干扰,把电阻更换为二极管,见下图:

但是这样接线好像脱离了RS422与RS485的接线理论。二极管接线我用自定义协议和标准协议用力控做了通讯测试都没问题。问题如下:
1、这样接线,通讯距离会受到影响吗?(我是在办公室做的测试,未做远距离测试);
2、谁使用过FX2N-485BD与计算机通讯,能说下吗。

网友:
按照Fx2N-485BD的用户手册接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请确认A和B的极性

网友:
但是呢,用作485通讯的时候,把SDA和RDA,SDB和RDB短接起来,需要注意,此时PLC会把自己发送的数据如数的接收回来,所以需要在程序里去分离有效的接收数据

楼主:
RS485极性肯定没问题的,按照手册接线数据不能发送和接收。。。。。按第一个图接线,RS485上面的RD和SD指示灯不亮的。。。。。。。

网友:
一般来说三菱的A是+,B是-。但我没有确认,Fx2N-485-BD,我用了很多,没有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