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Thread1.1.0 外部sram作为system_heap使用程序跑飞的问题

楼主(2013-04-15):
使用的是IS61LV51216,STM32F417IG
原理图如下:

初始化代码如下:
#include "fsmc_sram.h"
/**
  * @brief  FSMC Bank 1 NOR/SRAM3
  */
#define Bank1_SRAM3_ADDR  ((uint32_t)0x68000000)

void SRAM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s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 RCC_AHB1Periph_GPIOE | RCC_AHB1Periph_GPIOF |
                         RCC_AHB1Periph_GPIOG, ENABLE);

  /* Enable FSMC clock */
  RCC_AHB3PeriphClockCmd(RCC_AHB3Periph_FSMC, ENABLE);

/*-- GPIOs Configuration -----------------------------------------------------*/
/*
+-------------------+--------------------+------------------+------------------+
| PD0  <-> FSMC_D2  | PE0  <-> FSMC_NBL0 | PF0 <-> FSMC_A0  | PG0 <-> FSMC_A10 |
| PD1  <-> FSMC_D3  | PE1  <-> FSMC_NBL1 | PF1 <-> FSMC_A1  | PG1 <-> FSMC_A11 |
| PD4  <-> FSMC_NOE |// PE2  <-> FSMC_A23  | PF2 <-> FSMC_A2  | PG2 <-> FSMC_A12 |
| PD5  <-> FSMC_NWE |// PE3  <-> FSMC_A19  | PF3 <-> FSMC_A3  | PG3 <-> FSMC_A13 |
| PD8  <-> FSMC_D13 |// PE4  <-> FSMC_A20  | PF4 <-> FSMC_A4  | PG4 <-> FSMC_A14 |
| PD9  <-> FSMC_D14 |// PE5  <-> FSMC_A21  | PF5 <-> FSMC_A5  | PG5 <-> FSMC_A15 |
| PD10 <-> FSMC_D15 |// PE6  <-> FSMC_A22  | PF12 <-> FSMC_A6 | //PG9 <-> FSMC_NE2 |
| PD11 <-> FSMC_A16 | PE7  <-> FSMC_D4   | PF13 <-> FSMC_A7 |  PG10 <-> FSMC_NE3------------------+
| PD12 <-> FSMC_A17 | PE8  <-> FSMC_D5   | PF14 <-> FSMC_A8 |
| PD13 <-> FSMC_A18 | PE9  <-> FSMC_D6   | PF15 <-> FSMC_A9 |
| PD14 <-> FSMC_D0  | PE10 <-> FSMC_D7   |------------------+
| PD15 <-> FSMC_D1  | PE11 <-> FSMC_D8   |
+-------------------| PE12 <-> FSMC_D9   |
                     | PE13 <-> FSMC_D10  |
                     | PE14 <-> FSMC_D11  |
                     | PE15 <-> FSMC_D12  |
                     +--------------------+
*/
  /* GPIOD configuration */
  //D2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0, GPIO_AF_FSMC);
  //D3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 GPIO_AF_FSMC);
  //NO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FSMC);
  //NWE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FSMC);
  //D13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FSMC);
  //D14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FSMC);
  //D15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FSMC);
  //A16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FSMC);
  //A17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FSMC);
  //A18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3, GPIO_AF_FSMC);
  //D0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4, GPIO_AF_FSMC);
  //D1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15,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E configuration */
  //NBL0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NBL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A23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A19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A20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A21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A22
//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6 , GPIO_AF_FSMC);
  //D4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7 , GPIO_AF_FSMC);
  //D5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8 , GPIO_AF_FSMC);
  //D6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9 , GPIO_AF_FSMC);
  //D7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D8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1 , GPIO_AF_FSMC);
  //D9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D10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D11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D12
  GPIO_PinAFConfig(GPIOE,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7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F configuration */
  //A0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A1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A2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A3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A4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A5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A6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2 , GPIO_AF_FSMC);
  //A7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3 , GPIO_AF_FSMC);
  //A8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4 , GPIO_AF_FSMC);
  //A9
  GPIO_PinAFConfig(GPIOF, GPIO_PinSource15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G configuration */
  //A10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0 , GPIO_AF_FSMC);
  //A11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 , GPIO_AF_FSMC);
  //A12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2 , GPIO_AF_FSMC);
  //A13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3 , GPIO_AF_FSMC);
  //A14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4 , GPIO_AF_FSMC);
  //A15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5 , GPIO_AF_FSMC);
  //NE3
  GPIO_PinAFConfig(GPIOG, GPIO_PinSource10 , GPIO_AF_FSM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1;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3;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3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3, ENABLE);
}

RT-Thread 配置:
#define STM32_EXT_SRAM          1
//        <o>Begin Address of External SRAM
//                <i>Default: 0x68000000
#define STM32_EXT_SRAM_BEGIN    0x68000000 /* the begining address of external SRAM */
//        <o>End Address of External SRAM
//                <i>Default: 0x68080000
#define STM32_EXT_SRAM_END      0x68080000 /* the end address of external SRAM */
SRAM_Init();
rt_system_heap_init((void*)STM32_EXT_SRAM_BEGIN, (void*)STM32_EXT_SRAM_END);
但是程序一运行就跑飞,这个问题折腾了接近2周了,希望大神帮忙看下,哪里出了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目测了一下,你的那些总线设置数据建立、保持等时间有些太短,可以将数值设置大一些实时;为保证外扩sram可正常读写,一般在SRAM_Init(); 后进行读写检查,即向sram中所有位置写入固定数,然后读出来,看看读出来的和写入的是否相同。当这个没问题后在设置成堆空间,这样堆才有保证

网友A:
实在还不行的话 直接copy realtouch中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还不行的话 直接copy realtouch中代码。

读写检查我也做过 是没问题的,realtouch的ext sram代码我也拷贝过使用 但是都出现一样的问题。

网友A:
那抛飞后 打印的信息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抛飞后 打印的信息是什么呢?

现在不跑飞了,但是所有动态线程都分配不到空间,一直在执行rt_thread_idle_entry。finsh也没启动

楼主:
我外挂了nand flash 使用uffs文件系统 只要使用文件系统就会出现问题,也就是说sram与nand不能共存,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你问题解决了 也把怎么解决的贴出来啊。

楼主:
rtt下nand原子操作比较多 应该加互斥,还有初始化时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