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将int型转化为unsigned char型数据?

楼主(2013-04-15):
请教高手如何将int型转化为unsigned char型数据?
avr能用itoa()函数吗?

网友A:
两者的位长都不一样,你要如何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的位长都不一样,你要如何转换?

itoa()函数可以实现该功能呀,就是将1234拆分为1,2,3,4分别存进s[0]s[1]s[2]s[3]

网友:
本菜鸟觉得可以把int的高低8位分别赋值给unsigned char,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接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i;

网友:
有点儿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