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刻了一个小件,显摆一下。

楼主(2013-04-15):
之前也做了一个,有一些BUG。

楼主:
拍不好,实际好象还要好些。

网友:
亚克力。挺好

网友:
有意思  呵呵 工具是死的 人 是活的……

网友:
你的刀具不错,竟然没看到吃刀的状况。

网友:
外边缘貌似抛光过了。

网友:
拍个灯光的看看喽,感觉应该好很多的。

网友A:
钢铁侠胸前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铁侠胸前的灯?

雕刻机上的 灯光和激光吧

楼主:
如果X、Y轴主轴没有松动。精切时加水。边是很漂亮的。原名:主轴灯架。
灯开启反差大拍不出好效果。可以看到好效果。

网友:
不错不错,分享下制作过程嘛,别光显摆了

楼主:
太简单了。没什么可说的。
个人感觉最大亮点在插座的处理。上一个废掉也没加座。线很乱。加了座即规矩又实用,并且美观了许多。
废的多了,精品也就会出现了。

网友B:
请问x y 轴的激光如何微调?

网友:
自行车前灯

网友:
第二张图上的灯罩效果,是刻出来的,还是材料的效果?

网友:
第二张找照片好像是拿背光片来雕刻的

网友:
LED灯珠散热面积恐怕不够,光衰大。

网友:
侧面的激光头锁紧孔,是手工打的吗?

楼主:
是背光板。刻完后看的眼花,就将匀光斑去掉了。
激光头锁紧孔是手工G码打的,主要是定位,通孔Z向不要紧。
1W额定电流是350mA,只设到150mA,几乎不热。四个足够亮了,试了两个150mA亮度完全满足需要。还有散热片是可以和主轴帖紧,也可以单加二次散热。
多了两个孔。用于以后扩展,如加吸尘、夹表或是用笔画画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八角歪着放,即省料同时省空间。也加长锁定螺孔长度。

楼主:
如果边要抛光的话绝不可上抛光机布轮抽。稍微认真点抛的话完全或是非常接近正面表面。

网友:
很不错了,亚克力这东西就拍不好的;他透光,反光,而且拍完后看着脏,其实实物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x y 轴的激光如何微调?

几个问题。
极光线不是太细,不需要太高精度。
机器加工完的精度完全可以匹配线宽。
调到0.1还是没问题的。这是钳工的活儿,很难说清,要看手上功夫了。

楼主:
提醒:E240是英制的。用硬盘音圈电机的螺丝正合适。

网友:
有机玻璃在LED的烘烤下会慢慢的变形,楼主注意散热啊~~

3mm厚的有机玻璃,温度40度,没几天就塌下去一块。。

网友(2013-05-23):
E240照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