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给的电压是有正有负的.通过AD转换前怎么处理下?

楼主(2013-04-15):
一种传感器的信号是有正有负的,怎么处理然后给单片机呢?有正负都可以输入的AD芯片吗?谢谢大神!

网友A:
你的头像,怕怕
把电压抬高到GND以上就行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怕怕
把电压抬高到GND以上就行了呗

可以具体点吗?怎么做?俺是新手,呵呵。头像有时间就改掉

网友B:
2楼,你这样说楼主恐怕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你这样说楼主恐怕还是不知道怎么弄

DS给解释下被呗,最好有图,谢谢

网友B:
用运放吧,运放负端电位设为传感器的最低,正端接传感器的输出

网友C:
加法器,加上一个电压后再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吧,运放负端电位设为传感器的最低,正端接传感器的输出

打算用CA3140做,不知可行否?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法器,加上一个电压后再测量

能说下具体的电路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下具体的电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是怎么算的?谢谢大神。正在研究中

网友D:
找个带差分输入的MCU CSU8RP1183 很便宜的。  1块多把。

网友E:
好像大部分AD支持双极性输入吧,不过码数减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带差分输入的MCU CSU8RP1183 很便宜的。  1块多把。

哈哈 已经完美解决了
用的是加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大部分AD支持双极性输入吧,不过码数减一半

哈哈 已经完美解决了
用的是加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在正负2mV变动,能有什么好办法给稳定一下吗?稳定到正负1mV就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吧,运放负端电位设为传感器的最低,正端接传感器的输出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在正负2mV变动,能有什么好办法给稳定一下吗?稳定到正负1mV就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头像,怕怕
把电压抬高到GND以上就行了呗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在正负2mV变动,能有什么好办法给稳定一下吗?稳定到正负1mV就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在正负2mV变动,能有什么好办法给稳定一下吗?稳定到正负1mV就行。谢 ...

硬件用RC滤波,软件再滤波啊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把采集到的2数据加起来除以2,浮动就小了,相当于两个数据当一个用

网友F:
单电源双极性输入的ADC又不是没有.....

你真是自己想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电源双极性输入的ADC又不是没有.....

你真是自己想复杂了

求具体 型号   12位 以上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运放吧,运放负端电位设为传感器的最低,正端接传感器的输出

帅哥 能详细的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电源双极性输入的ADC又不是没有.....

你真是自己想复杂了

大神  14位的 单电源双极性输入的ADC 具体的型号 ,怎么找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