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宝上3W左右的贴片机是否好用,有谁用过,给点建议,谢...

楼主(2013-04-15):
最近有个产品一年是500台的量,靠人工贴还是有一定的压力,想找台全自动的贴片机来解决问题,查了X宝,3W左右的有评价还行的,不知道是否可靠,坛里的兄弟有没有用过,给点建议,谢谢!

我的板子上主要包括0805的贴片电阻电容, 0603排阻(4位),SOP14,SOP16, SOP4,TOP263,SMA,SOT23,DO41,LQFP48,引脚最密的是LQFP48的单片机,是否可以全部都支持???

网友:
估计够呛的,毕竟价格在哪里

楼主:
速度不最求快,但求准确可靠。

网友:
这个要过来听听

网友:
工厂的10万旧三星 40L
贴多脚IC还是不行
0805,那些两只脚的还好

网友:
依楼主的需求。下面的都不用考虑: 1,不是丝杆加伺服的,   2,不是双CCD加PC视觉对中的,   3, 价格3万以上不是电动飞达的,不是多头或不能可靠更换吸嘴的。4,  贴头R轴不是电机而是电磁或气动的……
目前我有一个最多8个贴装头的多头贴片机方案,正与合伙人考察市场…… 3万8至4万是否有市场……单头至6头也准备着的。:

网友:
我看过视频,貌似还不错的呀~

网友:
不咋地,买了会后悔。

网友:
0603肯定不行 0805将就 SS的IC够呛

网友:
网上有这机器视频和评测,我看噪音大和小元件有点难对准。

网友:
500 找代工呗

网友:
一年500片,价格3万,分10年,3000元/年....给贴片厂吧.质量不达标的让贴片厂返工...

楼主:
楼上这样算是不贵,不过来回寄零件以及出问题处理起来也很麻烦,最关键是质量不好掌控。
我以前有直插的请别人代焊,回来问题一堆,找问题的时间比重新焊还难,所以怕了。
考虑以后还可以做更大量的产品。现在即使有项目也不敢接。

网友A:
我就买了那个同志科技的,花了5W,负责任的告诉楼主,用下来简直生不如死。退货不行,保修无望,只能贴阻容。便宜卖了吧,唉,不行,不能害人啊,良心过不去啊。
小记:已经坏了一个步进电机了,居然是断了轴的问题,自己花了180买了一个一样的在X宝上面,自己换上去了。

楼主:
这么凄惨啊。。看来这个想法要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网友:
深圳那边有卖二手的,14万左右的,好像还不错,前段时间去临市看了一台正在使用的,似乎还不错的说。资金宽裕的话,可以考虑。
好像还不止一家卖的哦,不知道那边的网友是否去看过
打算有时间去看看,没做过飞机,不知道怎么买便宜的机票啊

网友:
宁可买二手的机器,也别买这种。不然有你受的

网友:
果断推荐楼主买二手松下,雅马哈,三星等机器,有视觉对中的,伺服马达,比那个好很多,2000年左右的机贴0603都无压力,稍微保养好点的机0402贴得都还很满意。外发,只要机器贴的,加工厂尽力做了的,质量问题一般是不会有多大问题的,个别原件虚焊,连焊肯定会有。另外,SS封装,LQFP封装,锡膏印刷好了,机器调到位,很少会出现连焊。以上仅个人实际生产总结,欢迎指点。

网友:
楼上,我去参观附近的厂家时,看到锡浆的是机器的那种,看起来是气动的,我想问的是,工作中怎样对准?
还有,前段时间有人联系卖机器是JUKI的,这个牌子怎样?雅马哈的好像比较贵

网友:
楼上,我去参观附近的厂家时,看到锡浆的是机器的那种,看起来是气动的,我想问的是,工作中怎样对准?

工作中是不用对准的 直接放好PCB就可以了   第一次用时 要对PCB和钢网  然后整好限位 就可以了 手动 气动都一样的。

网友:
唉,看得我心惊肉跳,年后差点买

网友:
感觉应该不咋地,还是算了吧

网友:
做样品还可以,不过还不如手工焊接方便!

网友:
我朋友有个4万买的,应该和楼主看的同一档次。简单说,用起来麻烦,不见得比手工省事

1,很多元件不能贴,他的那个大芯片不行,圆柱形的二极管什么的也不行。2,每次开始焊接之前要对中,对过之后还不太正,贴几块板之后再对,反复三四次才能对好 3,没有视频反馈,元件如果在纸带里有小角度的偏转,不能自动校正,贴上后也有点歪

前段他又买了一台六七万的,折腾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退货了,跑了两趟厂家,花了一千多块

给楼主参考,呵呵,我觉得有点不靠谱

网友:
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建议不要买。

网友:
哈,来个猛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59081&fpage=5

网友:
其实LZ应该这样想:
你现在95%都是0805这样的阻容,买个3W的机器帮你把这部分工作量完成即可。-----》这个部分是工作量最大最累人的,机器完成即可。
然后你那个LQFP什么的需要高精度的,手工放上去即可。---》这个部件500P没什么工作量,手工操作即可。

如果只有几万块,甚至几十万的预算(那个对应的高精度的飞达也是很贵的,不可能每个规格都买一个放着!),想把所有问题都交给机器一次完成不现实!

我们这里本地的小贴片厂,人家的机器都是进口的上百万的,我看到他们也是这样操作的,工作量大(就是常规的阻容)的用的是贴片机,少部分特殊元件(IC,大的电容,电感等)都是有个小女孩人工放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买了那个同志科技的,花了5W,负责任的告诉楼主,用下来简直生不如死。退货不行,保修无望,只能贴阻容 ...

坏的步进什么牌子的?我正要买很多,希望不要买到这牌子的……

网友:
没牌子,人家早把铭牌都弄掉了,我看了驱动器才知道是3相的,含快递199元的
不一定是电机质量问题,我觉得机构有问题。

网友B:
嘿嘿。。等我弄出8个贴头的,我要把电阻的色环统统磨掉……

网友:
电阻的色环统统磨掉

只有天才或BC才会这样做.

网友(2013-12-29):
看来这种价位的国产还是不靠谱啊

网友:
大家来开源DIY一个吧

网友C:
7月份买了一台这个

缺点很多。。优点也有。。。便宜货嘛。。。便宜着用了。。

优点:不能不说啊。。。代替人工!(这事必须的)

截止目前贴片数量应该有6000片(每片元件15个 0402 7个 0603 1个 0805 1个 1206 1个 SMA 1个 SOP8 2个)

在仔细调整后0402大部分都帖的不错!速度也不错比其他同价位的新机子来说

缺点:每次开机都要对PCB的元件位置原因?如下:每次开机机械原点归零 并且是用红外对射管导致每次开关机机械原点有偏差0.2-0.3mm!
当然你每次要贴片时花个几分钟对好后面你的麻烦就少很多了!!(没办法!便宜货嘛便宜着用了。。。)

贴嘴很鸡肋。。。最小的贴头能吸0402的元件。。但是经常没吸好(料架上一堆废料。。。)当然废料栈上也不少啊。。。。。关了真空检测这么小的元件说不定没吸最终上没贴上。。。

一块板子上如果有SOP8 0402 0603 0805 SMA。。。你吸头怎么选?一个最小的吸头和一个最大的?NO! 你还是放弃SMA吧!毕竟他是最少最好贴的了。。
为啥放弃?你如果用2号吸头吸SOP8能吸但是经过机子震动后每个都要调整。。。不会用3号吸头?怎么不会。。SMA吸不上来不知道为啥会掉。。明明宽度都够的啊。。。4号就别说了。。

震动比较大。。有些小元件不知道到哪去了。。。

料栈上的组尼撕那个塑料膜的轮已经开裂了。。而且之前好几次有的撕不开要拧到底(我拧坏的?NO! 没用上的料栈上也裂了。。。)

另:前几天直线轴承不知道为啥给掉出来了。。调整了我半天。。刚开始自作聪明把皮带轮给松了调整皮带。。导致调整太久看他们的视频是靠硬卡掰回来的。。这样确实省事多了啊~!

过程撞坏一个贴头!不过厂家不错当天顺丰2个贴头给我。。。

如果有人能写软件造一台这个简直轻而易举啊。。。最好还是用飞达。。别用这种料栈。。

总结:既然你买下这个机子绞尽脑汁也要把它用上!要不黄脸婆的唠叨谁能受得了。。。(如果没有她?偶早扔了。。。)

网友:
>7月份买了一台这个
are you talking about "登新科技, TM240A 全自动小型贴片机 桌面式(大号)小型贴片机"?
It looks like a nice machine.

网友:
回楼上的。。。是TM240A

网友:
山寨机价格摆在那里,很多时候需要多用多磨合,摸透脾气很重要。楼主这种板子,国产机除了48脚贴不了,其它都可以,至于器件大小不一,可以选可以自动更换贴头的国产山寨机。

网友D:
>选可以自动更换贴头的国产山寨机
Do you have a web link?
So far, I didn't see a reliable design with the following two features:
1. flying camera
2. and auto-nozzle changing.

网友D:
>每次开机都要对PCB的元件位置原因?如下:每次开机机械原点归零 并且是用红外对射管导致每次开关机机械原点有偏差0.2-0.3mm!
>当然你每次要贴片时花个几分钟对好后面你的麻烦就少很多了!!(没办法!便宜货嘛便宜着用了。。。)

Can you keep the machine turned on?
I believe it is the PCB holder is not well designed and it will shift a bit when a new one is loaded.

网友:
小批量加工,是很多坛友心中的痛

网友:
小批量  人工搞吧

网友:
小批量啊,蛋疼。我们公司一批几百的量,找了个厂家。合同都快到期了,一问,扔在哪一点没动呢。

网友E:
我在长沙,一个做小批量的,板子不复杂的话,直通率大于95%。贴片2分一脚,直插2分5,总金额不足2000的加开工费3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开机都要对PCB的元件位置原因?如下:每次开机机械原点归零 并且是用红外对射管导致每次开关机机械原 ...

保持开机的话。。比较吵里面有气泵和真空泵在工作的声音要不24小时开机应该没问题

如果机械归零的话应该像CNC Z轴对刀一样那就没问题!要不就得装上光栅尺当然成本会高不少,而且软件上会比较麻烦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7月份买了一台这个

缺点很多。。优点也有。。。便宜货嘛。。。便宜着用了。。

这台机器用的不是飞达。

请问: 它是如何拉料的?
看视频,好像有一个大辊子带动许多料盘。
不知道它是如何用一个大的步进电机分别转动不同的料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台机器用的不是飞达。

请问: 它是如何拉料的?

两个吸头的中间后面有个电磁铁!中间有一根小针用来拉料

另外料栈上有一排有阻尼力的滚轮用来撕皮(塑料膜)

网友:
给加工厂 最好

没有视觉千万别上,包你受苦

0402用气动飞达能贴吗?

网友:
有钱还是上专业级的吧,那才是王道!

网友:
外发加工啊!!!---找贴片厂贴吧.深圳这边都是500元做样品.像你500台的量.全部贴好不用2000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这样算是不贵,不过来回寄零件以及出问题处理起来也很麻烦,最关键是质量不好掌控。
我以前有直插的请 ...

一次做500块放着好了么

出得起价钱的话,100块人家也给焊的

网友:
几万的机子还用步进+光轴啊。用伺服+线规吧,伺服回机械原点,0.01MM小菜一碟,不过不懂这个东西怎么编程的,机械部分比雕铣机弱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吸头的中间后面有个电磁铁!中间有一根小针用来拉料

另外料栈上有一排有阻尼力的滚轮用来撕皮(塑料 ...

原来如此,非常感谢。

原来看过一个解剖图,倒没看到有一个小针。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还是外协加工吧。

SMT技术,贴片机只是其中一个步骤,前面有刮浆,后面有回流焊,等等,有得繁。

现在贴片焊接,一个脚1分钱,量大还能便宜,这里包括刮浆、贴片、回流焊等一系列步骤,挣点钱真是不容易。

自购贴片机,贴100万个脚才能省1万元,只怕100万个脚贴下来,机器也要趴窝几次了,维修费人工费都是额外要付出的,还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长沙,一个做小批量的,板子不复杂的话,直通率大于95%。贴片2分一脚,直插2分5,总金额不足2000的加开 ...

长沙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月份买了一台这个

缺点很多。。优点也有。。。便宜货嘛。。。便宜着用了。。

总结是亮点,就是因为这也不敢买,毕竟也不是小钱,还是先让外面代工吧

网友G:
这里有个说是带机器视觉的,2.4万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ogid=p1623035208bef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里有个说是带机器视觉的,2.4万多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sKHA51&scm=1007.75. ...

这个机器我正在用,定制的他们最高规格的机器,直线导轨+丝杆+伺服电机+3CCD摄像头,那个tb页面上最后一台展示机器就是我的,硬件上面小问题还是有的,不过总体值这个价,比登新的要好很多,我一开始用的就是登新的机器,隔三岔五上门骚扰他们工程师。这个机器关键的是软件不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像我这台机器视觉识别0805阻容的一个问题和他们说了快半年了还没给我解决好,还有最关键的就是速度比较慢,其他都挺不错,对得起这个价钱

网友:
0805机械定位一般够了,我那个机器贴TQFP44的单片机,贴装误差经过机械校准,其实不大,但是锡膏刮锡做多了就全糊住了焊盘,导致回流焊之后,管脚粘连较多,后期人工修正需要的工时就大了。

网友:
贴1206都有可能偏。好不好不还要关注使用者的操作水平
我可以肯定精密的芯片别指望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选可以自动更换贴头的国产山寨机
Do you have a web link?
So far, I didn't see a reliable design with  ...

给你一个自动更换贴头视频,我买的机器实拍的视频,640×480的RMVB,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等我弄出8个贴头的,我要把电阻的色环统统磨掉……

电路板 喷上黑色油漆 更省事。更安全

网友:
我有一台。在深圳。你可以过来试试。

网友:
我主要贴电阻,电容,sop8就需要人工校准了。

网友:
SOP8都要人工校准?我那个机器可以对SOP8,16,20,28,以及TQFP32,TQFP44的芯片做机械校准,耗时会比普通器件多一点,大概一个件要6秒多(普通的2.5秒以内),经过机械校准,SOP的芯片基本不用人工校准,TQFP32、TQFP44的有一半都需要人工校准,我推测主要的原因是每个PCB靠的是机械定位,这个定位实际测试的情况是误差很大,0.2~0.3mm是常事,就算每个PCB放到位置后,再做一次原点重定位,实际仍然有误差。我用同一片PCB,在IC位置贴双面胶,然后不断测试,重复贴那些TQFP44的器件,发现校准到位后,能贴到位,不需要人工校准的概率非常高,超过90%以上。现在的机器虽然有摄像头,但是没有MARK点定位支持,真的是个硬伤,其实硬件有了,就是软件没支持啊。

网友(2020-05-24):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买了带视觉的14500,调了好几天,贴了些板,总的感觉,用用还可以,贴的元件有点歪的,焊接时能拉正,有漏贴的,没贴集成,只有0805,和m7,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这样算是不贵,不过来回寄零件以及出问题处理起来也很麻烦,最关键是质量不好掌控。
我以前有直插的请 ...

是的邮寄元器件麻烦,还有剩料很麻烦,还有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