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s管驱动G极的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04-15):
我看驱动MOS管的电路中 G极 都串了个小电阻,几十欧姆,其啥作用?
没有,的话,会咋样? 震荡还是烧管子?

网友:
控制栅极波形可以让Qg充电时间长点,牺牲了开关损耗带来了平缓一些的电流上升率,减小了辐射。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