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电源滤波电路

楼主(2013-04-15):
这个图中电阻R3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RC滤波
RC滤波
RC滤波

网友A:
画图的人是希望用L1和R3一起,把A3.3和D3.3隔离开,分别给模拟和数字供电吧,类似的隔离有很多方案,大家电阻值、电感值都不一样,无所适从,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的人是希望用L1和R3一起,把A3.3和D3.3隔离开,分别给模拟和数字供电吧,类似的隔离有很多方案,大家电 ...

隔离用磁珠或电感就行了吧,加电阻是为什么啊,这样电流变化的时候电压不就会波动吗?

网友:
大电流的时候 R3上是否有压降???

网友:
1.5欧姆的压降要看多大电流,看图中的压降应该不会太大。

网友B:
楼上没错, 其实就是RC滤波, 很多IC的电源端都是这样设计的, 主要上电瞬间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错, 其实就是RC滤波, 很多IC的电源端都是这样设计的, 主要上电瞬间用的 ...

图中电感与电容是否已构成LC滤波?为何还要加电阻做RC滤波

网友C:
纯lc电路会发生震荡,加个电阻增加阻尼防止震荡

网友:
这样结合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lc电路会发生震荡,加个电阻增加阻尼防止震荡

感觉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