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求解释.....C51驱动12832遇到的

楼主(2013-04-15):
因手上有几片12832的屏,标记的Pin与通常见到的资料不一样,所以具体时序不清楚,一日搜到本坛一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12832)修改了几处控制脚(主要处理与我的C51学习板端口配合)以及显示的容量等,7弄8弄点亮显示了,可当我对调程序中的P3^3与P3^7定义时,显示也能正常吔!!??(对调其它脚定义不显示)。而P3^3与P3^7在程序里的作用、用法完全不同,怎么会出现对调能正常显示呢???犯晕...求明白人指点指点......

对调前各Pin定义:

对调后各Pin定义:

网友A:
你只写屏,而没有读取屏的数据,所以RD是用不到的,一直都是高电平。
RES同理低电平复位,工作期间一直都是高电平。
所以嘛,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写屏,而没有读取屏的数据,所以RD是用不到的,一直都是高电平。
RES同理低电平复位,工作期间一直都是 ...

你的意思是,如果程序里涉及需要读屏的数据(或动态数据),就会发现这样对调是不行的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