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877A 控制交流电机恒速程序(C语言)

楼主(2013-04-15):
各位大侠

小弟用PIC16F877A 控制交流电机恒速,但是程序部分始终调不好,请高手帮忙看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下面是原理图及程序:
/************************************
测速度_1    控制在RPM=20000   RPMmax=30000
PIC 16F877A
Fosc = 4MHz

TMR0 做计数器
TMR1 做定时器

AC_ZERO = RA2
SPEED_MEASURE = RA4
PHOTO_OPEN = RB7
AC_PWM1 = RC2
************************************/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uint i;
uint SPEED_NUM;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  //1ms

void init()
{
        TRISC=0;        //RC2=AC_PWM1 OUTPUT
        PORTC=0xff;
        TRISA=0xff;   //RA2=AC_ZERO(INPUT)  ;RA4=SPEED_MEASURE(INPUT,作为计数器使用,TMR0)
        SPEED_NUM = 4;
}

unsigned int counter0()                //TMR0 脉冲 计数器
{
        OPTION=0x21;                 //00100001     TOCKI引脚上升沿计数   1:4分频
        TMR0 = 0;
        delay_ms(1000);                //定时1000ms的时间,检测脉冲个数
        return (4*TMR0);        //实际速度为TMR0*4,因为进行过1:4分频
}

void main()          //低功率运行
{
                init();                                                        //delay_ms=8 ::::RPM:13000 Pmax:130W  Vmotor:40V
                if(counter0()<=330)        //转速过低                // 330/4=83  18000
                {

                        if(RA2==0)
                        {
                                SPEED_NUM--;
                                delay_ms(SPEED_NUM); //delay_ms
                                PORTC = 0x00;
                                delay_ms(1);
                                PORTC = 0xff;
                        }
                        else
                        {
                                delay_ms(SPEED_NUM); //delay_ms
                                PORTC = 0x00;
                                delay_ms(1);
                                PORTC = 0xff;
                        }
                }

                if(330<counter0()<340)        //转速刚好 RPM=19800~20400
                {

                        if(RA2==0)
                        {
                                delay_ms(SPEED_NUM);
                                PORTC = 0x00;
                                delay_ms(1);
                                PORTC = 0xff;
                        }
                        else
                        {
                                delay_ms(SPEED_NUM); //delay_ms
                                PORTC = 0x00;
                                delay_ms(1);
                                PORTC = 0xff;
                        }
                }

                if(counter0()>=340)                //转速过高                // 340/4=85
                {
                        if(RA2==0)
                        {
                                SPEED_NUM++;
                                delay_ms(SPEED_NUM); //delay_ms
                                PORTC = 0x00;
                                delay_ms(1);
                                PORTC = 0xff;
                        }
                        else
                        {
                                delay_ms(SPEED_NUM); //delay_ms
                                PORTC = 0x00;
                                delay_ms(1);
                                PORTC = 0xff;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  //1ms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TMR1 = TMR1H<<8 + TMR1L;

        T1CON = 0b00000000;
        TMR1IF = 0;
        TMR1H = 0;
        TMR1L = 0;
        TMR1ON = 1;

        for(i=0;i<n;i++)
        {
                TMR1L = TMR1L + 0x18;
                TMR1H = TMR1H + 0xFC;
                while(!TMR1IF);
                TMR1IF = 0;
        }
        TMR1ON = 0;
}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计数器部分的问题,PIC单片机和交流电机控制都刚上手,还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用PI调节吧,要不然滞缓也可以要有一定的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用PI调节吧,要不然滞缓也可以要有一定的差量。

您好,能帮忙讲详细点吗?或者参考的资料。谢谢

楼主:
今天调整硬件,测试了一下程序。
的确是计数器程序有问题,哪位帮忙看看哪里有问题,谢谢!

unsigned int counter0()                //TMR0 脉冲 计数器
{
        OPTION=0x21;                 //00100001     TOCKI引脚上升沿计数   1:4分频
        TMR0 = 0;
        delay_ms(1000);                //定时1000ms的时间,检测脉冲个数
        return (4*TMR0);        //实际速度为TMR0*4,因为进行过1:4分频
}

楼主:
各位大侠过来帮忙看看啊,老大催的急,在线等,,,谢谢!

楼主:
顶起,期待高手露面。。。

网友B: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  //1ms
delay_ms(1000);
是这个原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  //1ms
delay_ms(1000);
是这个原因么?

应该不是的,我估计是计数器及返回值这边的问题

网友B: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  //1ms
delay_ms(1000);
楼主看不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n)  //1ms
delay_ms(1000);
楼主看不出来么?

谢谢提醒,是我疏忽了。我把n改成整形的。

楼主:
程序更新,感觉计数器不能正常的捕捉到信号反馈给单片机。
大家出来讨论啊,有做过交流电机恒速的大侠出来谈谈

/************************************
测速度_1    控制在RPM=25000   RPMmax=30000
PIC 16F877A
Fosc = 4MHz
TMR0 做计数器
TMR1 做定时器

AC_ZERO = RA2
SPEED_MEASURE = RA4
PHOTO_OPEN = RB7
AC_PWM1 = RC2
************************************/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3B31);

uint SPEED_NUM;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1ms

void init()
{
        TRISC=0;        //RC2=AC_PWM1 OUTPUT
        PORTC=0xff;        //先输出高电平,此时交流电机不转
        TRISA=0xff;   //RA2=AC_ZERO(INPUT)  ;RA4=SPEED_MEASURE(INPUT,作为计数器使用,TMR0)
        SPEED_NUM = 3;
}

unsigned int counter0()                //TMR0 脉冲 计数器 1s计数
{
        OPTION=0x21;                 //00100001     TOCKI引脚上升沿计数   1:4分频
        TMR0 = 0;
        delay_ms(1000);                //定时1000ms的时间,检测脉冲个数
        return (4*TMR0);        //实际速度为TMR0*4,因为进行过1:4分频
}

void main()          //低功率运行
{
        init();
        while(1)
        {
                counter0();
                if(counter0()<=414)        //转速过低                // 414*60=24840
                {
                        if(RA2==0)
                        {
                                PORTC=0xff;
                                SPEED_NUM--;
                                delay_ms(SPEED_NUM); //delay_ms
                                PORTC = 0x00;
                                delay_ms(1);
                        }
                }

                if((counter0()>414)&&(counter0()<417))                        //转速刚好 RPM=24840~25020
                {
                        if(RA2==0)
                        {
                                PORTC=0xff;
                                delay_ms(SPEED_NUM);
                                PORTC = 0x00;
                                delay_ms(1);
                        }
                }

                if(counter0()>=417)                //转速过高        417*60=25020
                {
                        if(RA2==0)
                        {
                                PORTC=0xff;
                                SPEED_NUM++;
                                delay_ms(SPEED_NUM); //delay_ms
                                PORTC = 0x00;
                                delay_ms(1);
                        }
                }
        }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1ms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TMR1 = TMR1H<<8 + TMR1L;

        T1CON = 0b00000000;
        TMR1IF = 0;
        TMR1H = 0;
        TMR1L = 0;
        TMR1ON = 1;

        for(i=0;i<n;i++)
        {
                TMR1L = TMR1L + 0x18;
                TMR1H = TMR1H + 0xFC;
                while(!TMR1IF);
                TMR1IF = 0;
        }
        TMR1ON = 0;
}

楼主:
问题还没搞定。再次顶起,此帖如能完美结束的话相信对以后其他人也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C:
这个也发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发帖啊!

说明你肯定懂,那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