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sitim的bug 仿真计算出错 大家看下图 注意了

楼主(2013-04-15):
使用基本元器件和虚拟元器件  计算出的电流竟然是不一样的 无语了 你们说说是bug吗

网友A:
bug 从楼主自身找起才行!
轻易地把 bug 推给别人,自己就失去了机会——学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找媳妇的机会,等等。

如果 1uF 的基本电容和 1uF 的虚拟电容的仿真结果完全相同的话,那么,还有区分两类元件的必要吗?是不是该指责 MultiSIM 是大蠢猪呢?
它们的属性本来就不一样,为什么要求仿真结果必须一样呢?

楼主试试,把 1uF 的虚拟电容的额定电压由 50V 提高到 299V 以上,你就会发现,仿真结果一样了,而且虚拟电容的图形符号也恢复了原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g 从楼主自身找起才行!
轻易地把 bug 推给别人,自己就失去了机会——学习的机会、就业的机会、找媳妇的 ...

哈哈,您说的是啊,哥们,我昨天试了下提高耐压.的确可以,因为我相信软件是牛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