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200uF有声音

楼主(2013-04-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哈。试了一下。我这也有声音。类似于转向灯的频率。很低沉的声音。

网友:
是耗电量太大了吧?没测量一次响一下

网友:
我这是VC890D

网友:
.......
ma和com等于短路的。
你的电容如果电没放完就直接把正和负短接就等于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要声音啊?你用的哪个型号?是不是不用电容,直接把量表笔接触在一起,也要声音。想哒、哒、哒的声音 ...

对。只有这个档位是这样的,其他档位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