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外部中断0

楼主(2013-04-15):
为什么进入不了中断服务程序(GCC编写)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MCUCR =0x02;
        GICR =0x40;
        SREG =0x80;
        DDRC=0xff;
        PORTC=0x00;
        DDRD=0X00;
        PORTD=0XFF;
        while(1);
}
ISR(INT0_vect)
{
        PORTC=~PORTC;//LED状态取反
}

网友:
貌似没问题,你先设置端口寄存器,再设置跟中断有关的寄存器试试。

网友(2013-10-17):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