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8M晶振AVR64读取MPU6050程序

楼主(2013-04-15):
哪位大神使用过MPU6050;一直读不到数据。。。

网友A:
搞STM32 吧    大把大把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STM32 吧    大把大把的程序                                                                         ...

嗯,STM32是可以读到,移到avr上就不行了,郁闷!!

楼主:
可以读到数据了,原来是延时出了问题!

网友(2013-08-01):
我弄这个都一周多了,感谢楼主分享程序

网友(2013-09-17):
引用 楼主:
可以读到数据了,原来是延时出了问题!

有正确结果后再反遗信息,值得赞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读到数据了,原来是延时出了问题!

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2014-04-03):
移植到128怎么不行,延时怎么调

网友(2019-07-09):
我也在搞与MPU60950相关的项目,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