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采样速度超过200M SPS,8bit的ad芯片有推荐不?

楼主(2013-04-15):
如题,谢谢!
最好是并行接口,跟fpga连接,差分方式暂时不会用。
另外,最好是能够买得到的。

网友:
ADC08200/ADC08B200

国内不需要licence,代理和trader那里都能买到

网友:
AD9481,国产山寨HWD9481。

网友(2017-02-14):
挖坟找200M采样ADC,谢谢

网友:
mark    HWD9481,不过在哪里可以买到?万能的某宝都没有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