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这个定时捕获中断,怎么到中断时就一老停在这了

楼主(2013-04-15):
#include <msp430f5525.h>

unsigned int flag;
unsigned int start[6]={0x00,0x00,0x00,0x00,0x00,0x01};

void speedinit(void)
{
//  P7DIR|=BIT5+BIT6;
//  P7OUT|=BIT5+BIT6;
    P7SEL |= 0x60;                             //设置P4.1\2\3端口为功能模块使用
    TB0CTL=TBSSEL1+ MC1; //+TBIE                 //time_A使用SMCLK+增计数模式
//   TBCCTL2 = CM0+SCS+CAP+CCIE;               //输入上升沿捕获,CCI1A为捕获信号源
   TB0CCTL3 = CM0+SCS+CAP+CCIE;               //输入上升沿捕获,CCI1A为捕获信号源
   TB0CCTL4 = CM0+SCS+CAP+CCIE;               //输入上升沿捕获,CCI1A为捕获信号源
   _EINT();                                  //中断允许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定时器A中断处理
__interrupt void TIMERB0_ISR(void)
{
switch(TBIV)                              //向量查询
  { case 6:                                //捕获中断
         {
           start[1]=TB0CCR3;                      //记录时间
           P7SEL|=~BIT5;
         }
       break;
       case 8:                                //捕获中断
         {
           start[2]=TB0CCR4;                      //记录时间
            P7SEL|=~BIT6;
         }
       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我用的msp430F5529,CM0是No    capture,不知5525 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sp430F5529,CM0是No    capture,不知5525 是不是一样

不是,我的是中断向量名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的是中断向量名写错了

是我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