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报错,谁帮我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15):
我最近在自学AVR单片机,但是在使用AVR STUDIO时系统一直报错,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谁能帮忙解决一下!
我的顺序:
1 新建工程(使用GCC)
2 设置 AVR simulator
3 project——》configuration options(用的mega16)
4 build active configuration
5 debug——》start debugging
6 debug——》avr simulator options

到第5步时系统就报错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本来是自学的,刚开始接触这个,好多东西都不懂,又一直出问题,我都快疯了。所有的文件存储路径都为英文,而且软件也重装了好几次,连系统也重装了,还是报错。谁能帮我解决一下!谁能帮我解决一下!谁能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别用AVR Studio 4.X,换Atmel Studio 6试试看。
注意,界面有很大变化,AS6和VS2010很像(其实就是VS2010)。

网友A:
看不懂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这个DD一般人自学是成不了才的。恕我直言,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这个DD一般人自学是成不了才的。恕我直言,抱歉。 ...

感谢你的回复,单片机这东西,我刚开始入门用的是51单片机,工作后用的是合泰的单片机,基础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的。现在学AVR遇到的问题不是编程上面的问题,而是电脑一直报错,系统什么的有冲突,真把我给整死了,还是周六周末去修一下算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