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雕刻机专用电脑”(另有无硬盘主机、工控SSD硬盘)

楼主(2013-04-15):
阿莫论坛才是最爱国的,关心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担心国家被别国牵连卷入战争、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知道师夷之长,关注世界的先进文化与技术,也探讨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懂得警惕民粹主义的祸国殃民等等等等,无不是爱国忧民的表现。(坛友:tianxian)

网友:
不由让人想到珠联璧合,,,

网友:
超值的好东西啊,可惜没有雕刻机啊。

网友A:
这个貌似可以24小时开机的噢,不雕刻时,加个机械硬盘,挂着下苍老师教育片

网友:
搞来自用也不错!赞个

网友:
Armok能不能帮我买一片q35的主板,我有这个机器。淘宝买的老是死机估计就是主板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一台IBM标的卧式机箱,适应micro-atx主板,富士康代工的;看这个lenovo机箱适配BTX主板,秉承了IBM的血统,做工不错,配雕刻机很好

网友:
这么好的机器配雕刻机太奢侈了吧,搞个P4级别cpu的就足够了。另外这个机箱只能用半高的pci卡,以后想扩展比较麻烦。

网友:
我等01的时候也去配了这样的主机IBM主板945的!!!这个配置价位超值了,真有想换的冲动

网友:
哦,用半高的PCI并口卡,应该更贵

网友:
买一台这样的高端二手机,确实是比较普通的要稳定耐用

网友:
很久没关注硬件了,请问现在买这个来家里上上网是不是很超值?家里一台十年的电脑彻底坏了,之前也用得生不如死,现在想弄台稳定的,性能要求不高。

网友:
友情提醒170G/s可以飞了
应该是170mb/s    140mb/s

网友:
结构很紧凑!机箱内部干净得让人无法相信这是台二手机器!!
价格也很亲民……

一如既往的支持阿莫!!

网友:
已经下单付款啦,等这个很久了,上次悬赏也没成功,加到4G内存和酷睿2代E6500(2.93G双核) ,分两次付款的 1303+240哦

网友:
Q35好像还是支持VT-d的。。。

这个机器当HTPC或者BT机相当的合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们可以考虑发行一个普通的版本,只是一个并口, 内存4G/8G,海盗船的64G或128G高速固态硬盘。CPU是 ...

这个好。哈哈

网友:
可以搞个 电视 多媒体播放器 并口都省掉 不知道有市场吧 能上网 播放1080p就行

网友:
不错,相信阿莫这里的二手电脑会比x宝上面的五花八门来路不明产品稳定的多。

网友:
哎呀,早点出来就好了
年前刚买了块mini-itx主板
组了一套系统给amcnc-02用

用下来的感觉是
控制电脑确实不能装太多软件

最好另外找一台高性能电脑来跑其他软件,比如artcam等

话说,这机箱的做工真是好啊

网友:
这个得顶,看着流口水。都可以买来收藏自用。

网友:
用这种机器来开发产品也不错,并口串口都有了.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这个机器上跑过Debian Linux?
想要一套做linux开发编译的服务器:>

网友:
个人绝对出货量应该不大

1300蚊可选的配置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的目标,是为我们即将发行的“阿莫手轮”做准备的。 阿莫电子手轮必须使用第二块并口卡,并且需要 ...

那是
冲稳定性和3并口来说,很诱人. 个人感觉换64G  SSD会比加内存更诱人.

网友:
很不错的价格和很不错的成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模一样的吗?
你只要一块空的主板?
你是否已经排除了电源的问题?

谢谢,armok。

其实我买01雕刻机的时候就专门 买了一个 这种小机器  用于mach。

给大家说说经验:

这个机器是专用的机器:我的配置 是富士康的 小主机,  这个专用电脑我是绝对不上网的,安装 xp 32bit的系统,  只有我一个人能使用,外人杜绝使用u盘,防止中毒。

买回来因为用雕刻机不多, 后来去兼顾 烧录 avr 芯片的 专用机器。  也是绝对不上网。用的是 atmel的 龙3  。

淘宝的电脑我买了1台, 只要有这些问题:  感觉就是 日本 流过来的 机器,机器也不旧 。因为主板是 和小机器的 结构有关系的, 不是标准的  尺寸的主板,也就是  主板被调包的可能性很低。

但是 我那个机器就是  启动的 自检很难过。  后来排查 出来 主要就是内存 或者 主板插槽的问题。

主板配的是 2个 内存,我 只有1个的话,故障率就会少很多。

PS:我给 armok的建议是 ,这类小机器,最好只标配一个内存,因为我觉得电脑里就内存 和主板的 匹配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们老细就是买这电脑给开发人员用,便宜,够用,双串口

网友:
混蛋 比我用的机器都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这个机器上跑过Debian Linux?
想要一套做linux开发编译的服务器:> ...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
关于这一点:
4. 硬件是工业级SLC SSD 32G固态硬盘,速度读170M/s, 写140M/s 。 32G已经足够 mach3 与备份数据使用。保证了此机的速度飞快,并且不易故障。

我记得Q35主板的接口是SATA2。现在的SSD速度都超过SATA2的速率,没有SATA3接口速度发挥不出来。
也就是说用工业级SLC的意义并不在于速度。那么除了速度,工业级SLC的其他优势是什么呢?

网友:
画电路板 写程序怎么样?

网友:
扩展第二并口卡 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不了解32G的固态硬盘的特点。

32G的固态硬盘,写速度一般只有30M/S, 最快的也基本是50M/S左右。 ...

嗯……有兴趣,说的我也想来两块了

请问单独这个SSD有报价吗?或者推荐去哪里可靠购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们可以考虑发行一个普通的版本,只是一个并口, 内存4G/8G,海盗船的64G或128G高速固态硬盘。CPU是 ...

坛主似乎忘了自己那个32位Win7+PAE补丁可以支持到4G以上的帖子了 :)

其实Fedora 18等比较新的Linux,只要内核是32位+PAE补丁,同理也可以用到4G以上,不必换64位。

网友D:
有点贵啊

网友:
机箱很不错~一直想搞一个Think系列的机箱,厚实,稳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点贵啊

你的这个机器老很多,芯片组都不一样。而且莫大的是ssd,这个东西就要贵不少钱,不是一个档次的东东。

网友:
阿莫做事就是精益求精,每次看图片都是欣赏。
暂时无缘和雕刻机打交道,顶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们可以考虑发行一个普通的版本,只是一个并口, 内存4G/8G,海盗船的64G或128G高速固态硬盘。CPU是四核的Q6600。

省掉100元的第二并口,100元的安装费也可以降低很多

这个可以有,装WIN8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我们可以考虑发行一个普通的版本,只是一个并口, 内存4G/8G,海盗船的64G或128G高速固态硬盘。CPU是 ...

莫老大,很期待这个啊,方案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这样配置的电脑上网(Q6600四核),肯定比你以前的电脑速度快几倍,尤其打开 pconline  这类允许FLAS ...

还想问一个,是不是用了固态硬盘,里面没空间再加个硬盘了

网友:
晕,刚败了一台DELL的T3400,还在路上,这里就出专用电脑,无语了。。。

网友:
如果有这样的就好了
1. 裸机系统(机箱、主板、DVD、电源、CPU E2180、2G内存)行情价是600元。

硬盘什么的自己有,整套购买就重复了,DVD我都几个了

网友:
看着眼馋,不过家里还有台闲置老机还能凑合下,还有几块硬盘也闲着,就忍了。就是双并口比较麻烦,还得去搞个PCI并口卡。

网友:
很喜欢这个小机箱,不知道这种机箱能换装别的主板不

网友:
货号:10997 :ThinkCenter Q35 主机(2G内存,E2180CPU,无硬盘),无翻新喷涂,外观9成新,内部无灰尘接近全新    680元。
麻烦问下这套,可以直接安装普通的3.5寸硬盘吗(不准备安装固态硬盘),还有配置里带光驱吗

网友:
静音效果如何?

网友:
晕死,早知道有这个,就没必要老早花近2k配个atom等着cnc了....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不了解32G的固态硬盘的特点。

32G的固态硬盘,写速度一般只有30M/S, 最快的也基本是50M/S左右。 ...

另外,我记得在HP工作站上玩过,SATA2可以做到130M/S的写速度的,正好是130M/S 左右。而当时我的三星P830的写速度应该是400M/S左右的。

SATA2理论速度是300M/s,已经足以应付大多数SSD。SATA1是150M/s,早期南桥没集成SATA的电脑有不少是将SATA控制器挂在PCI总线上的,而32位PCI的速度只有133M/s,瓶颈是卡在这上面。
至于32G SSD的速度慢是因为SSD内部也是靠RAID0的方式并行读写FLASH来提高速度的,32G容量太小FLASH数量不够,所以只有本身速度够快的SLC才能做到高速。

网友:
有没有光主板卖的?

网友:
可以主板加E6500吗,如果可以的话价格多少?怎样下单?
或者光主板怎样下单?

网友:
已下单付款,订单编号162395

网友:
巳付款了,订单编号:162401

网友:
订了一台

网友:
可不可以安装市面上在售的PCI的运动控制卡?比如雷赛的

网友:
就是说有无PCI插槽,能否装下

网友:
做普通电脑用怎么样?

网友:
能批量找到这种成色的机器,确实比较牛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需要2个条件:

1。肯出比别人高的价格。

但是也要能找到哪里有这样的货源啊!找几台不难,批量就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可以24小时开机的噢,不雕刻时,加个机械硬盘,挂着下苍老师教育片 ...

用这个做教育成本高不高?还不如开个迅雷会员

网友:
订了一台,订单号:162504。

网友:
是不是买(货号:10997 :ThinkCenter Q35 主机(2G内存,E2180CPU,原装DVD-ROM,无硬盘))
就一定要带(货号:11014 没有购买硬盘,需另外支付50元的测试费)?

网友:
看的我都想搞一台来用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器跑复杂的artcam 也是速度飞快的。 大家可以将比如 AUTOCAD, CORELDRAW 等设计软件也装在里面,甚 ...

说的太好了,准备入手一台啊,专门做专业设计,前面的机器,上网,打游戏,看电影,总是故障,专业软件,装起来总是很麻烦,设计专用机,省时省力,用起来应该很爽啊。

网友:
相当的动心啊~~
E6550和Q6600都是什么步进的呢?是不是G0?

网友:
可否找些合适的,带HDMI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将增加新的配件: 原装DVI 数字接口卡(给有DVI显示器使用),注意,这仅是一个插入扩展槽内的转换卡, ...

有没有HDMI显卡啊?某宝着实有点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没有HDMI接口。 不过你可以扩展一块半高的有HDMI的显卡。

或看看DVI转HDMI线. ...

就是想找一块带HDMI的半高显卡啊。

网友:
看着我都动心了,配上一张半高显卡,做图绝对的比目前的高配本本双多了。

网友:
收到了。
事实再次证明,纸箱+珍珠棉+三层泡泡棉+防潮膜仍然挡不住快递的强力攻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我们的包装已经做到很到家的了。 我感觉起码从1.5米高直接掉到水泥地,都能承受的。除非是 ... ...

谢谢回复处理,不敢通电,下午就去发。
事实再次证明,在阿莫这里买就是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记得还是要用原快递公司退回来。快递费你先付,到时退回给你。 ...

好的。明白。

网友:
东芝的的J70笔记本是不是更好一点啊,J70带串并口,带4个usb,当然档次可能稍微低了一点,不过也不比这个主机逊色太多,主要是带个显示屏哦。T7300的处理器记不清了,如果后来的J80,就用T8300的处理器,45nm的,

网友:
电脑2个PCI驱动win7下装不了啊!

网友:
收到了,很满意。第一次开机风扇很大声,奇怪,重启后又不会了,到现在也是,确实比笔记本还安静。空间不够,现在急需买个移动硬盘,可是都不支持esata,那个接口估计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到64G的速度才会稍快。理想的速度是128G。 容量越大,速度越快。

我们这款SSD 是使用SLC达到比较 ...

虽然暂时不买,不过得赞一下
这个价格能有工业级的SLC很难得
现在市场上的金胜、金士顿等二线ssd品牌的32G也要200——300,肯定是MLC的
这些二线MLC的ssd,由于容量小,写入根本上不了100M,而且即便是均衡写入,寿命也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CENTER是这样设计的:很久没有使用时,第一次使用,开机时风扇会突然高速转1下。可能是为了避免卡死 ...

原来如此。这个小机箱确实很方便,放桌上很合适

网友:
我的风扇出问题了,看能不能帮我找下原因啊。事情是这样的:系统时间调好后又变成了2007年3月2日,怀疑BIOS没电池了。换了一个新电池后,风扇就拼命的转啊,,像下雨一样的,吵S了。没换电池前面很好的。都用了2天了。怎么办啊。

网友:
照阿莫的方法去做了。还真解决了。谢谢!

网友:
今天接到短信,货已发出,心里很是期待,首先谢谢家里的ld的支持,其次感谢阿莫提供的好东西。

网友:
我的也收到了,不错,声音非常小,非常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们在28号晚,已经全部货都发出了。你收到的是到货信息吧?

再次确认了一下短信,是发货信息,5月2号发出的。与邮购部的留言是一致的。

网友:
我的订单有硬盘,有升级,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一张半高的HDMI显卡了。

哈,型号?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硬盘,有升级的,也在28号晚全部完成了。我28号深夜开车自驾游前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电脑的安装与包装。

新来的美眉,让我的洗具来晚了几天,期待thinkcenter。

网友:
这次到我的主机风扇出问题了,正常使用了几天后,CPU升级成Q6600,CMOS电池一齐取了下来等几分钟重新装上,重新开机后风扇就拼命的转,能进系统,使用也是正常的.
怀疑是CMOS放电时间还不够长,周六特意把CMOS电池取下,过了1天再重新装上,风扇还是拼命的转.
换回原来的CPU,风扇仍然是拼命的转,应该跟换过CPU没有关系. 上网搜索过有人说是内存的问题, 但内存根本就没有动过, 现在还是找不出是什么原因使得风扇狂转...

网友:
手上正好有一块闲置的Q6600,所以就没有购机时进行升级了,今晚再试一次之前网友的方法,如果不行只有寄回主板了。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现在电脑硬盘只一个分区,备份不了。我装个maxdos然后将系统ghost到usb移动硬盘作系统备份可行吗?不知道支不支持usb移动硬盘?还有更好的备份方法吗?

网友:
这个换CMOS电池是通病,难不成。反正我后来是这样处理的。拔去电源。过5分钟将CMOS电源取下,过了1分钟,再用螺丝刀进行放电20秒吧(反正省力,多放点时间),尔后装入电池,通电开机,久违的静音又回来了,启动屏幕时又出现了<ctrl+P>这个选项。注:风扇逛转的时候,启动时候自检是没有<ctrl+P>这个选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D硬盘是不能GHOST恢复的,要重新安装系统。 这是SSD的特点。

另:WIN7下的SSD超级稳定,你根本不必备 ...

如果SSD在播放电影的时候,同时做其他事情,表现会不会比机械硬盘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表现肯定会比机械硬盘好。这点不用怀疑。

SSD的最大优势,除了速度,还有稳定性。 在大负荷时更加稳定。 ...

这个机有没有PCI-E槽可以升级半高的显卡?

网友:
5月3号收到电脑,到今天一直完美运行.
刚查了下,这个电脑光驱是dvd-ram的,是不是意味着多了一个光硬盘?算不算是个惊喜?
而且这款电脑的电源貌似支持远程网络启动,是不是又是一个惊喜?

网友:
5月4号收到电脑,“青年节”的礼物。
准备安装ad09等等,专用工作电脑,不能辜负了ThinkCenter给我带来的激动心情。

网友:
主机一台无硬盘、cpu E6550,今早刚收到的机器,开机无显示。
故障现象:按下电源开关,风扇快速转动,几秒后风扇速度变慢声音变小,接着风扇又快速转动声音变大。打电话和阿莫沟通了一下,试着把cpu重新安了一次。再开机,ok!谢谢阿莫。希望能帮助有此现象的朋友。
机器外观比较新,看着很舒服,噪音确实不大,距离机箱不到20厘米,基本上就听不到噪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D硬盘是不能GHOST恢复的,要重新安装系统。 这是SSD的特点。

另:WIN7下的SSD超级稳定,你根本不必备 ...

哦,那就好。现在到处找软件,转到win7要慢慢习惯

网友: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再装一个半高的HDMI显示,连接到电视,VGA联接到显示器,显示器和电视是能同时工作的,还是必须是一个一个才能工作?

网友:
良好运行三天后,从昨天起,我的电脑风扇也开始暴力旋转。最开始是在看mkv高清视频时突然死机重启,然后风扇转速开始达到最高。按照前面拆卸主板电池的方法、重新安装cpu的方法等试验调整,偶尔会有效果,但仍旧会不时突然重启,然后风扇转至高速。经查,停机冷却一段时间后再开机,风扇即正常慢速旋转;使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cpu温度达到90度时立即重启,同时风扇转高速的状况出现。根据以上情况判断,怀疑是因为主板过热保护引起的正常现象。现在这个帖子就是伴随着风扇疯狂的噪声发上来的,不知其他调整好的坛友有没有像我这样复发的情况?(cpu6600,4g内存)

网友:
补充一点:cpu和北桥重新涂了导热硅脂,风扇不暴力时一般温度接近80度。风扇暴力开启后,现在温度稳定在40度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电话跟你联系了。

看情况应该是CPU过热引起的, 将风扇拆下来,重新打上散热硅脂,再做压力测试。  ...

感谢老大及时来电话指导。刚才又测试了一下,这个主板应该是采用了静音技术,cpu温度到90度以上时风扇转速才开始逐步提高,90度以下风扇始终工作在低速静音状态。这是刚用鲁大师使温度上升到96度得到的认识(这次却没有重启,真是令人难解)。如果真的是由于过热引起的,设想是否可以通过在bios里调整风扇提速温度来解决。在保证不损坏主板的前提下,这两天我再尝试一下能否自己调试好,实在不行再寄回主板,麻烦老大帮忙解决。

网友:
那就比较奇怪了, BIOS 放电的方法是完全按照你的方法进行的. 难度是内存的问题, 但之前只是升级了CPU, 内存都没有拆过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们发出了上百台的机器,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台损坏或故障的(之前几个网友提出的问题后来都解决恢 ...

我的电脑调整的最新进展要跟您说一下,我的权限目前无法给您发消息,所以请您有时间给我一个邮箱或者其他联系方式,我将具体信息发送给您。12号上午我有事情,老大不必辛苦给我打电话,最好先在这里给我一个邮箱,我把情况和照片等先发给您看一下,您看完之后我们再进一步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话就将主板或整机寄过来吧(连同内存)。为了避免压坏CPU风扇支架,可以将散热片 + CPU 大铁架取下 ...

明天我找时间将主板寄回,寄前会给您短信。

网友:
支持串口硬盘吗

网友(2013-05-20):
我买了两台,其中有一台用了5、6次,结果昨天开机正常(Win7 64),用了半小时以后自己就掉电了。
然后再怎么开也没反应了,主板不亮,电源按钮没反应。
有没有大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这是电源坏了还是其他问题?还有这种电源哪能买到可以替换的?

网友:
能确认这个主板支持RAID么,可以的话我要两台了

网友:
纠正一下老莫, E6500有两种,一种旧的Core E6500, 一种新的Pentium E6500

不过性能肯定都不如E6550。

网友:
感谢阿莫的提示,我把另一台的电源拆过来果然好了。
看来电源坏了,我在邮购部使用另外的ID。
我会在订单里留言。多谢阿莫!

网友:
我是北京的 订单号:162828

网友:
这个 现在应该可以配core i7了吧  还conroe的CPU阿哥

网友:
阿莫做得好辛苦,还得组织有并口的旧电脑给用户,不过发达国家在家用/低价位数控上已经全部向USB/以太网连接方向走了,连MACH4都不例外,没有原生并口驱动了(所以MACH4目前只发向具有运动控制接口开发能力的厂商),发达国家用户和厂商对新技术的敏感和渴望比中国强太多了(我们拼不过成本就只能拼技术了),问题是中国能持续依靠低价格低技术去占领世界吗?运动控制开发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实力的,坛中这么多有头无尾的贴子就说明这一点,我们倒是有意和阿莫技术合作,将我们的USB控制技术用到阿莫雕刻机中,不知道阿莫意下如何。

网友:
合作和价格,我们用邮件私聊吧,如果阿莫不便公布邮件地址,我们的联系方式在我们的网站上有www。hytechworks。com

我们目前支持Mach3,将支持Mach4,但是mach4中国用户意义还不大。

维宏我们没有用过,不过我们有当地(澳大利亚)厂家使用我们系统几个月了,没有问题,我们有产品,你定2套试验,不高兴用,你退回到我们上海的代理商,我们退你钱就是了。

网友:
既然阿莫对MACH3这么崇拜,我就不多说了,不过,就连MACH3自己都认为,MACH3/4在实时处理,运动控制以及输入输出等方面不是完备的,所以才专门设计插件机制,并和各个从事实时控制的单位进行合作,你可以从http://www.machsupport.com/plugins.php中看到这些补充MACH系统不足的设计和产品,包括我们的设计。

当然,在技术和商业上有自己的观点去实践,无论对错,都是好的,依旧赞赏阿莫为推动个人用雕刻机作出的努力。

网友:
阿莫,我最需要的的是        AMCNC-03雕刻机,打算入手工业级的。但我是从0起步,所以有几个问题:
1、专用电脑除了SSD能再加个内置式的硬盘吗?
2、我是做平面设计的,设计软件或浮雕设计软件会较多,余下的10G空间软件装满了或者不够装,会影响速度吗?
3、我想想用Type3做浮雕的设计再雕刻,此专用电脑+AMCNC-03雕刻机能配合默契吗?

网友:
恩,明白了,那我就坐等AMCNC-03了。另外我是属于应用型的用户,不会折腾也不想折腾。所以希望你们的方案是这样的。

雕刻机+专用电脑+正版雕刻设计制作软件,当然可提供的是可选项。

正版设计制作软件我推荐Router’8,它是属于type3的软件,价格较便宜。很适合做浮雕的模板。

这样的好处是,应用的用户可以直接做产品了。

网友:
俺那台攒的机子用了6年了,估计硬盘快撑不住了,必须要一个并口搞开发,找一个带并口的主板还真是不容易。是不是这样合适:
ThinkCenter Q35 主机(2G内存,E2180CPU,无硬盘)+ AMCNC SLC 32G 2.5寸工控专用硬盘。    自己再买块新的串口硬盘装进去。

另外请问:我常用的软件有keil ,IAR,protel 99SE,solidworks2010,photoshop,coledraw,autoCAD2012,在win7下运行正常吗?

网友(2013-06-24):
我刚定一台无硬盘的,不过还没有发货,
我测试一下,如果还可以的话,还要定15台

网友:
到时候看看莫大测试费方面能不能优惠一点,哈哈

网友(2014-04-17):
能不能配个普通的硬盘,另加个显示器,1258确实有点高了

网友(2015-02-06):
买了一台还没收到,看着挺心动,好用的话再买台回来办公用。

网友(2015-11-18):
工控机加上专业程序是有必要的,也是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