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将电压源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并HMI显示?

楼主(2013-04-15):
PLC如何将电压源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并HMI显示,比如说我想测试一个开关的释放电压并HMI显示,希望高手能说一下编程思想或原理。
另外如何理解“测试开关的通断性能”,这个该如何HMI显示。

网友:
PLC 采集信号,不同信号会有不同的模块去采集。采集上来的就是数字量了,然后传给HMI就可以显示了,PLC和HMI有通信协议的,通用的是MODBUS,有的PLC厂商也有自己的通信协议。

网友:
电压源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存入到PLC的内存寄存器(存储软元件),然后在HMI上编辑元件指向要显示的内存寄存器(存储软元件地址),基本上就可以显示出来了,各种品牌的HMI和各种PLC一般都兼容连接的,可以看看相应的HMI软件的说明和帮助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