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_gui_lib上加了tsc2046触摸功能——百为STM32

楼主(2013-04-16):
首先开启宏TOUCH_SCREEN_CAPABILITY来支持触摸功能
然后在触摸相关的地方加上USE_STM3210E_EVAL的判断
如把#if defined(USE_STM3210C_EVAL) || defined(USE_STM32100E_EVAL)
改为
#if defined(USE_STM3210C_EVAL) || defined(USE_STM32100E_EVAL)|| defined(USE_STM3210E_EVAL)

最后在TS_xxx相关的函数里加入tsc2046的操作

完整工程源码:

网友:
抢到沙发,st网站太慢了

楼主:
st_gui_lib本身支持触摸,不过之前没有TSC2046驱动,我把加上了。
另外暂时不支持汉字显示,迟点也会加上

网友A:
上面的转接板都可以转接什么模块啊?发个原理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转接板都可以转接什么模块啊?发个原理图看看?

现在已经有程序支持的:DM9000网络模块,OV7670摄像头模块
硬件已经调通,但还没有程序的:WM-G-MR-09 WIFI模块,MMA7455重力加速度模块
待调试的:NRF24L01,ENC28J60,VS10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帮顶

多谢支持

网友C:
STM32_GUI_LIB, 这个图形库应用的如何?

楼主(2013-06-11):
引用 网友C:
STM32_GUI_LIB, 这个图形库应用的如何?

这个作为学习用对GUI原理会比较容易理解

楼主:
在st_gui_lib加上了触摸的基础上,再增加了汉字支持

汉字的处理主要是判断字符编码,如果大于0XA0的话作为汉字处理
void GL_DisplayAdjStringLine(uint16_t Line, uint16_t Column, uint8_t *ptr, GL_bool Transparent_Flag)
{
    if(*ptr < 0xA1)
      {
       ……
    }
      else
      {
          GL_LCD_DisplayChineseChar(Line, Column, ptr, Transparent_Flag);
      }
}

void GL_LCD_DisplayChineseChar(uint16_t Line, uint16_t Column, uint8_t *Ascii_GB, GL_bool Transparent_Flag)
{
    uint32_t offset;
    uint16_t byteOfDots;

    byteOfDots = GL_FontHeight*(GL_FontWidth/16);
    offset = 94 * (*Ascii_GB - 0xA1) * byteOfDots + (*(Ascii_GB+1) - 0xA1) * byteOfDots;
    if (Transparent_Flag == GL_TRUE)
        GL_LCD_DrawChineseCharTransparent(Line, Column, &GL_Font16x16_GB2312.table[offset] );
    else
        GL_LCD_DrawChineseChar(Line, Column, &GL_Font16x16_GB2312.table[offset]);

}

MDK工程源码:

楼主(2014-06-25):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转接板都可以转接什么模块啊?发个原理图看看?

现在新的扩展板已经可以接8大模块了

百为MMA7455 重力加速度模块
百为OV7670 摄像头模块
百为DM9000 网络模块
百为WM-G-MR-09 WIFI模块
百为SIM900 GSM/GPRS模块
百为ENC28J60 网络模块
百为VS1003 MP3模块
百为NRF24L01 2.4G模块

全部模块都有配套程序

网友(2016-03-17):
请问下,tsc2046 触摸三点校准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