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的ad为输入端使用并且不上拉电阻时,万用表测电压多...

楼主(2013-04-16):
mega16的ad为输入端使用并且不上拉电阻时,万用表测电压多少?
感谢

网友:
没有上拉电阻,就是悬空了,那电压就不确定了。

网友:
AD输入端接上拉电阻?不就直接拉高,转换结果就是最大值了,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